206b 扩展放电的问题 电流会减少到1.3A

楼主(2014-10-26):
各位大侠, 小弟用大功率电阻做了个1欧的放电阵列. 放电电流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提升到预设的10A, 之后迅速减少到1.3A, 再也没上去过. 用万用表检测外置电阻, 也只有1V的分压, 那就是说, 基本还是206b自己在放电.连接是按照说明书的, 串联在正极.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前辈遇到过.

网友A:
我的208B这个功能也不好用,我现在是把多余的电充回我的外场电池包中,效率高不怎么发热。放电是个头疼的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08B这个功能也不好用,我现在是把多余的电充回我的外场电池包中,效率高不怎么发热。放电是个头疼的事 ...

翻了翻其他的论坛,貌似这玩意就是不能正确的工作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充电器,但从没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B:
这个电阻有个计算公式的,并不是越小越好
根据电压和电流有个计算公式,我是懒得折腾了。

如果是206放电,推荐输出口直接来个灯泡,或者电热丝,设置输入保护,设置高一些,然后选择泡沫切割模式,设置输出功率,让他慢慢热乎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有个计算公式的,并不是越小越好
根据电压和电流有个计算公式,我是懒得折腾了。

那个公式用了, 还是一样的结果 不过FOAM CUT这招不错,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