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咨询GY701搭配油门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有副翼600N,搭配GY701陀螺仪,OS55,不知道油门舵机怎么选择?不想浪费买新舵机,手头有个闲置新的DS655,不知道速度会不会太快。
    产生疑问的原因主要是翻以前的帖子有魔友说用亚拓定速可能还好,但是如果用701搭配用9254的话油门舵机速度太快也不行,反而容易掉转,容易熄火。
    所以想请教下有过经验的魔友,GY701搭配9254,DS655这类速度的锁尾舵机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701定速选项好多还需要怎么设置下?谢谢

网友A:
701不是带GV-1定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1不是带GV-1定速的么

就是探讨701自带定速的问题呀

网友A:
我擦 还探讨个毛线啊,GV-1的定速不知道要比G600好上多少倍呢。我以前用的是大黑的V8,不然当时也想弄个760还是750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擦 还探讨个毛线啊,GV-1的定速不知道要比G600好上多少倍呢。我以前用的是大黑的V8,不然当时也想弄个760 ...

就是怕这个定速太好太敏感了,油门舵机速度太快反而让发动机定速的不好掉转熄火,在论坛里有人提过这个事,所以来问问看GV1和9254的搭配看看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怕这个定速太好太敏感了,油门舵机速度太快反而让发动机定速的不好掉转熄火,在论坛里有人提过这个事 ...

怕的话弄个糙点的 3003?我以前一开始用的是650,后来换个了3003试了一下,一样的,一直飞的欢乐的根本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的话弄个糙点的 3003?我以前一开始用的是650,后来换个了3003试了一下,一样的,一直飞的欢乐的根本停 ...

3003应该是可以,但是手头闲着DS655不用也怪可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3应该是可以,但是手头闲着DS655不用也怪可惜呀

出掉呗,或者放着看看,我手里650 655 620 610 各一个,放着看看,没事的时候接上接收机看舵机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掉呗,或者放着看看,我手里650 655 620 610 各一个,放着看看,没事的时候接上接收机看舵机转

好像有人说610,620的速度对于定速器来说比较合适,650和655这类的太快了。
但是也有很多用GV1配9254使用,油机版太冷清了,都不来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有人说610,620的速度对于定速器来说比较合适,650和655这类的太快了。
但是也有很多用GV1配9254使用 ...

没必要的,定速其实在3D的时候比较有效果,正负螺距切换的时候需要发动机的速度跟的上,所以要定速,就平时飞航线之类完全不需要,如果担心发动机超转可以把舵机行程量在控里面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的,定速其实在3D的时候比较有效果,正负螺距切换的时候需要发动机的速度跟的上,所以要定速,就平 ...

恩,是啊,但是自带定速不用多可惜啊,就开着呗,还不知道JR的控和701兼容怎么样呢,一天天的就是瞎折腾啊。
本来655是当尾舵机用的,非得入套701+251,闲下来当油门速度快一查还这样那样的问题
油机区好冷清。。。按理说用701配合9254油门的朋友也不该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啊,但是自带定速不用多可惜啊,就开着呗,还不知道JR的控和701兼容怎么样呢,一天天的就是瞎折腾 ...

兄弟哎,油直现在真是落寞了。连我以前那么热爱油直的人,现在都不得不承认油直确认麻烦,脏,动力肉,所以我才出了油机上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哎,油直现在真是落寞了。连我以前那么热爱油直的人,现在都不得不承认油直确认麻烦,脏,动力肉,所 ...

因为我玩的少,技术差,爱折腾,所以还在坚守啊
刚败了桶COSMO 30%在路上,各种瞎折腾啊
还想换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玩的少,技术差,爱折腾,所以还在坚守啊
刚败了桶COSMO 30%在路上,各种瞎折腾啊
还想换个控

哈哈 我擦,你比我能折腾,在折腾中享受乐趣吧。

网友:
701的定速也是可以设置感度的,好像要升级到最新版本

网友B:
用亚拓定速的开启时,有延时的状态,当发动机给输出力的时候,定速器就开始工作了,声音也明显的听得到,其实飞油直主要就是听发动机细微的变化和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亚拓定速的开启时,有延时的状态,当发动机给输出力的时候,定速器就开始工作了,声音也明显的听得到,其 ...

有延时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啊?不太懂

网友:
简单的说就像电脑要把你要的信息打开,后台就要先运行读取数据,定速打方式和电脑一样也需要一个过程,。

网友B:
我飞油机这么多年了,就主要听发动机的声音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油机这么多年了,就主要听发动机的声音变化,

看过很多油机的视频,包括我自己也调600N,受燃油,天气,排气,油针等各种因素影响,机机的声音都不一样,贫油的富油的,有力没力的,感觉听不同的声音感受不同的变化特别有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