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最近也搞了个250小四轴穿越机。现在的问题是固件更新了遥控什么的也校准了,解锁键也设置好了。就是不管怎么弄就是解不了锁。都不知道校准了多少遍了。

楼主:
自己沙发,希望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网友A:
会不会通道接错了,要是调不来可以寄给我,免费帮你调哦!

网友B:
解锁有很多种方式,要在遥控选项里先选择好。

网友C:
没上泡泡的课

网友D:
呵,泡大师讲课我认真听了,要补充一点,解锁时你要先把设置的那个键先打到顶过几秒后再加油,不然很容易解不了

楼主:
泡泡老师我就是看着你的视屏那样做的啊,之前的APM也是看着你的视频飞起来的啊。在这里谢谢泡泡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上泡泡的课
我就是看着泡泡老师的视频那样做的啊,可是我到最后一步就解不了锁。解锁键设置了好多遍了,连开关都设置过了,也没有用。我还换了个接收机也没解锁还是一样。

网友E:
看看CC3D设置里的遥控器设置,把2345的反向打勾,试试

网友F:
不会是遥控微调偏了吧

网友G:
我的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终于被我调好了,方法就是从头开始调遥控器,并确定每个都调正确了,不行返回初始再调。我调了估计十几遍,我都放弃了准备扔了。换另一个飞控NAZA也出问题了,只好回头再调CC3D,不要迷信泡泡,因为你手里的CC3D和泡泡的可能不一样,起码我的跟他的就不一样,按泡泡老师的接线方式,我的油门变成了转向,转向变成了油门,校准遥控的时候怎么都调不过来,只好把接线方式换了,OK.

网友H:
嘗試將搖控油門行程调大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