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系安装遇到麻烦了

楼主(2014-10-26):
舵机臂和舵机螺孔无法保持一条直线,若是强装铁丝会弯曲。

舵机臂下端钻了个孔,不然还会产生上下不平行的问题。

网友A:
你的舵机和舵离的很近,把钢丝减短一些,再折一下,像这样———————___________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和舵离的很近,把钢丝减短一些,再折一下,像这样———————___________

相当形象

网友:
对,折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舵机和舵离的很近,把钢丝减短一些,再折一下,像这样———————___________

混迹论坛这么久 这是最佳答案 没有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混迹论坛这么久 这是最佳答案 没有之一~~~~~~~!!!!!!!!!!!

你会吗?

网友:
风琴套外的位置将钢丝折成Z形即可。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安装完毕后,感觉打左右时钢丝摆动的幅度很大要挖很大的洞钢丝才不会触碰船壳,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从图上看应该是防水风琴的孔位置开得不正确,离舵太远了,导致力臂与尾舵有倾角(正常安装是平行的)。孔不能再开了,可以在风琴出口处做了一小折角,稍靠近舵的位置。另外,舵机可以反装,稍加大摇臂与船尾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应该是防水风琴的孔位置开得不正确,离舵太远了,导致力臂与尾舵有倾角(正常安装是平行的)。孔不 ...

非常感谢深刻理解周末动工彻底改善

网友:
相当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