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科爾x350Pro 不知原因的高空墜落,請大家幫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4-10-26):
由於沒有OSD ,所以高度,距離等數據都沒有。
失控的高度應不到100公尺,距離大約100公尺。
中間跨了幾個區塊。故摔落的地點我看不到,幸好摔機地點旁邊剛好有熱情的直升機飛友,
才馬上找到。
不知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网友:
不爬文呢.........

网友:
切GPS状态后发现问题有没有切手动来救机器?

网友A:
根据我耍350PRO这么久的经验。一些功能最好没事别乱用。实在没有办法在用。尤其慎用一键返航。再有我看你切一键返航时航线是有变化的,一键返航就是比较慢,而且是在家的上空后才会降落。问题就处在你途中改模式导致飞控出错。下回不用一键返航,直接关控也是一个效果。出发失控返航。哈哈。

网友:
我改了OSD,需要自己焊接。系统信息有很多。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切自动返航是很慢的,而且会沿着100公尺的高度往家的方向飞的,到家的上空降落,看视频很快又切了GPS定高模式然后就震荡下来了,震荡过程有点像GPS零油门,如果楼主没动遥控就奇怪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耍350PRO这么久的经验。一些功能最好没事别乱用。实在没有办法在用。尤其慎用一键返航。再有我看你切 ...

直接關控風險更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自动返航是很慢的,而且会沿着100公尺的高度往家的方向飞的,到家的上空降落,看视频很快又切了GPS定高模 ...

您說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答案。
我切gps後,發現它高度還是降不下來,所以油門一直降到零。
但發現開始墜落時,我油門推到最高,還是救不起來。
感謝。是操作問題,不應GPS模式下,油門拉到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自动返航是很慢的,而且会沿着100公尺的高度往家的方向飞的,到家的上空降落,看视频很快又切了GPS定高模 ...

  厉害 看视频就能分析出原因

网友:
一键返航要慎用,我的精灵二测试一键返航坠机   以后再也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答案。
我切gps後,發現它高度還是降不下來,所以油門一直降到零。
但發現開始 ...

看视频和我的FreeX一样,先有不正常抽动,然后翻滚炸机。已经两次,返厂维修后再次出现同样问题,都是电调故障。

网友:
LZ 你也是26号下午炸机的么 !! 汗!我一直在怀疑当天 是不是真的受到了太阳黑子爆发 地球受到干扰的原因造成的!!!!!那天  我是无缘无故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