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lite驱动安装求助

楼主(2014-10-26):
RT,论坛里曾经有人求助过,可是后来自己解决了,我想问的问题如图显示, 怎么安装都不行,在线等

网友A:
插上设备,直接路径搜寻驱动即可!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

楼主:
ok,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上设备,直接路径搜寻驱动即可!C:\Program Files (x86)\DJI Product\DJI driver2.02

新的问题啊

网友A:
最好换个usb接口,并且尽可能直接使用主板上的usb接口。

网友B:
要么有软件限制了(比如小红伞之类的)。
要么就是需要进入测试模式,安装后再退出测试模式。

网友C:
GHOST版的吧????换原版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GHOST版的吧????换原版系统

..............

网友D: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按照大疆官网的说法是系统缺少一个文件,把他放在C盘的一个文件夹里,这些官网的常见问题里看得到、并且有下载,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你就重新装系统,ghost的不行,要用纯洁版的,装系统之前最好找一台纯洁版系统试一下再装。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刚刚在大家的提示下,找到了解决的办法,win7缺少一个系统文件下面是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换个usb接口,并且尽可能直接使用主板上的usb接口。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有软件限制了(比如小红伞之类的)。
要么就是需要进入测试模式,安装后再退出测试模式。

谢谢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类似的情况,按照大疆官网的说法是系统缺少一个文件,把他放在C盘的一个文件夹里,这些官网的常见问 ...

非常感谢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