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高清图传为什么用不了IPAD???????????

楼主(2014-10-26):
晕死,之前一直用都好好的,昨天链接好后,ipad上的DH就打不开。卸载重新安装也不行。今天把IPAD系统升级后安装到一半就说出现错误,不能安装。把系统恢复原厂设置在试还是安装错误。为什么啊?有哪位大仙知道?我用的IPAD4,用的大疆的高清图传

网友A:
用iPad测试延迟严重 换用5s好一点,软件没有认证苹果系统经常闪退 卸载重装

网友B:
很想知道,你这个高清图传使用的情况,比如距离、延迟多少等。

网友C:
试过IPAD4,效果还不错。不过感觉还是ipad air好,色彩虽然看不出区别,但是胜在轻哈。过段时间出去玩再回来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ad测试延迟严重 换用5s好一点,软件没有认证苹果系统经常闪退 卸载重装

卸载后直接安装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你这个高清图传使用的情况,比如距离、延迟多少等。

说实话除了画面清晰点,我没觉得好,高清用了后两个人必须站在一起,不能随便走动。上次出去拍不知道什么原因收不到信号总断断续续的,要不就卡那里了。延时还可以。没有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过IPAD4,效果还不错。不过感觉还是ipad air好,色彩虽然看不出区别,但是胜在轻哈。过段时间出去玩再回 ...

两个我都用着。大的看着气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除了画面清晰点,我没觉得好,高清用了后两个人必须站在一起,不能随便走动。上次出去拍不知道什么 ...

我也试过这种,不过换通道就好了。现在更新的APP只有10个通道了,可是还是可以用以前的方法弄到32通道,选后面的通道还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除了画面清晰点,我没觉得好,高清用了后两个人必须站在一起,不能随便走动。上次出去拍不知道什么 ...

大疆最近降价了两千元,我想现在不是价格的问题,而且这个高清图传简直就是一个无用之物,找不到一个真正的用户说好的,现在哪个说这个高清图传好百分之百是大疆的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卸载后直接安装部上了!~

回复完你的之后我也出同样问题,闪退 卸载后无法安装, dji给的回复是后台软件下架了!只能用HDMI监视器 对此表示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