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王履带卡不进诱导轮,有脱齿现象,尚未掉履带。。。

楼主(2014-10-26):
请教, 恒龙虎王履带齿内侧靠车体的那个齿卡不进诱导轮的那两片中间,一野跑转向就滑出来,诱导轮已经加了轴承,路轮悬挂也调硬了,观察路轮诱导轮主动轮也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还是无果,求解。是否换金属履带会解决此问题?谢谢。。。

网友:
打磨诱导轮内测为斜面!

网友A:
我的虎王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无解啊。。。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B:
跟换履带没关系,换了金属履带一样

就是轮子不在一直线的问题,诱导轮座歪了吧。

去年我就给你说过,HL的底盘无法玩,过了一年,你有体会了吧?

底盘除非手艺够自信,不然直接换金属扭杆底盘最靠谱,改进也要在那个上改进才有劲。

HL底盘不是改不好,是难度不是一般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换履带没关系,换了金属履带一样

就是轮子不在一直线的问题,诱导轮座歪了吧。

轮座还是OK的。也上了轴承了。我的虎上了轴承以后,诱导轮还是有些虚位,但是已经不掉履带,也不滑履带了。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塑料履带,野跑时间长了会把塑料磨松一些,从而导致脱齿。我查过轮子基本是在一条线上的。驱动轮位置有稍微一点点,也就是一毫米不到的外掰,这是因为波箱精度问题,驱动轮没有另一侧卡的严,但是也就是一毫米的问题。不会影响这么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虎王也有这个问题,好像无解啊。。。我再研究研究。。。

35大大的虎王是什么配置?呵呵。钢波?金属驱动诱导轮?金属履带?金属路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大大的虎王是什么配置?呵呵。钢波?金属驱动诱导轮?金属履带?金属路轮?

我的是英国减速波箱,金属驱动,金属带轴承诱导,塑料履带和路轮,没机会下野地呢,就在家跑跑,还未出现掉履带现象。。。

原装的驱动轮螺丝丢了,自己配的,稍微长了些,有时间再买个短的。。。

网友:
路轮 动力轮 诱导轮与底盘联接强度不够有虚位,造成不在一条直线上,就算免强能跑,时间长了虚位增大,各种磨损,最后就掉链子了。

网友C:
换金属履带没用 ,还是打磨路轮吧 ,我就是HL金属的,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英国减速波箱,金属驱动,金属带轴承诱导,塑料履带和路轮,没机会下野地呢,就在家跑跑,还未出现 ...

我晕。35你的坦克在室内跑都会把履带齿滑到中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金属履带没用 ,还是打磨路轮吧 ,我就是HL金属的,没戏

请问你的路轮也是金属的吗?金属履带也会滑出来然后卡到诱导轮中间去哦?听着比较恐怖。

不过我发现虎王是怎么弄都不会掉链子的。最多是滑出来难看点儿。因为有侧裙挡着,另外就是两个履带齿要是都跑到诱导轮最外那片的外面去的话,必须要相当大的力量才行。一般情况下好像很难达到这个触发条件。

网友D:
我的HL虎王,改了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和诱导轮.然后全车轴承,一样越野的时候掉履带.如果慢慢开可以不掉,但是一开到野地,还可以慢慢开吗,基本都是全油门然后一转弯就履带就进不了诱导轮的缝了.但是还可以开.....

无解呀,我一直想知道田宫虎王在暴力越野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坛子的朋友一直没有给个答案.可能有田宫虎王的车友都舍不得暴力越野了吧.对了我的动力是双550减速电机,加320A电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HL虎王,改了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和诱导轮.然后全车轴承,一样越野的时候掉履带.如果慢慢开可以不掉, ...

换金属车身,调硬悬挂应该会好些吧。
还有我感觉低速转动的的地方还是铜套好点,变形小,间隙小;毕竟很多低价位有刷电机上用的还是铜套。
4mm锡青铜套最好带石墨的,再配上钢光轴,u型卡环固定,不知有没人实验过。

田宫虎王的悬挂结构有图,最近那个卖虎王的帖子里有。你可以看下,其实没什么特殊的,没必要去感觉好像田宫就好多少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HL虎王,改了金属履带,金属主动轮和诱导轮.然后全车轴承,一样越野的时候掉履带.如果慢慢开可以不掉, ...

全车轴承?请问您的路轮是金属么?还有您说的卡不进诱导轮,是跟我的情况一样两个履带齿被夹在诱导轮之间了,还是更厉害的那种:内侧齿滑到中间,外侧齿也滑到诱导轮外面了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金属车身,调硬悬挂应该会好些吧。
还有我感觉低速转动的的地方还是铜套好点,变形小,间隙小;毕竟很 ...

我觉得田宫系列都有诱导轮张紧器,所以当最后一个路轮过障被抬高造成整个履带变松的时候,那个诱导轮张紧器可以把履带锁紧,从而避免松动,进而减少了这种故障的发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晕。35你的坦克在室内跑都会把履带齿滑到中间去??

具体滑到哪还不好说,但是能明显听到有时履带赤勉强入位时的“咔咔”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田宫系列都有诱导轮张紧器,所以当最后一个路轮过障被抬高造成整个履带变松的时候,那个诱导轮张紧 ...

从这张图看田宫虎王的诱导轮是个通轴,但是他是比较薄的金属底盘,再配上金属摇臂和扭片悬挂的,要是你的恒龙都没这些的话,还真没法比,
不自己改造的话,想用塑料摇臂和扭簧悬挂和原装的诱导轮来不掉链,有点悬。

网友F:
把履带齿的尖端磨薄一些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这张图看田宫虎王的诱导轮是个通轴,但是他是比较薄的金属底盘,再配上金属摇臂和扭片悬挂的,要是你 ...

田宫的不只是通轴吧,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C%EF%2B%BB%A2%CD%F5  的一楼的诱导轮部分,内部是有张紧器的。我的虎王只是加了轴承,没有改通轴。准备换金属摇臂减少摇臂的虚位,并且寻找加固底盘的方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履带齿的尖端磨薄一些可以不。

谢谢拉总。准备尝试。拉总英明神武!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拉总。准备尝试。拉总英明神武!

我的虎王尚未越野过,只是家里平跑。对于掉链子这个事儿,也是很没谱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田宫的不只是通轴吧,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858&highlight=%CC% ...

田宫的不改造一样掉链,不信你买个田宫的虎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虎王尚未越野过,只是家里平跑。对于掉链子这个事儿,也是很没谱啊

拉总虎王是田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田宫的不改造一样掉链,不信你买个田宫的虎王试试

好恐怖。。。。田宫还掉链子,说不过去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拉总虎王是田的么?

我只有苦逼的恒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有苦逼的恒龙啊

拉总的恒龙是哪个?亨虎么?拉总V5,恒龙的车也能改装成田宫的水平,向拉总学习,屌赞!

楼主:
昨日换装金属履带,重新调整摇臂位置,最后一个路轮用短弹簧硬限位控,在同样脱齿的路面开了十几分钟,运行良好,未发现脱齿现象。看来问题所在是要把最后路轮的扭力加大,路轮抬不起来,虽然有些失真但是履带却可以被牢牢压在地面上,这样便不会脱齿了。今天继续测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G:
我也是虎王 还没越野过  塑料路轮和摇臂确实不行 家里平地转向卡拉卡拉的 看外观 外侧路轮没问题 估计是内侧路轮有齿没有进路轮槽 导致路轮被顶起 修正后又卡进去造成的声音 考虑换全套金属摇臂以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虎王 还没越野过  塑料路轮和摇臂确实不行 家里平地转向卡拉卡拉的 看外观 外侧路轮没问题 估计是内 ...

金属摇臂可以搭配塑料路轮么?塑料路轮的螺丝可拧进金属摇臂么?

网友:
看了下灿总虎王金属路轮套件的图片 里面并没有螺丝 估计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H:
最近又想玩坦克了,那天把虎王充充电拿下去草地上玩玩!我的恒龙虎王还没掉过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又想玩坦克了,那天把虎王充充电拿下去草地上玩玩!我的恒龙虎王还没掉过链子.....

等视频。哈哈。另外你的虎王后盖是如何开合的?要买什么样的合页呀?

恒龙虎王不会掉链子,最多就是脱齿。仅此而已。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视频。哈哈。另外你的虎王后盖是如何开合的?要买什么样的合页呀?

恒龙虎王不会掉链子,最多就是脱 ...

视频没得....百叶你就五金店买,只是这种改法有个弊端,就是百页活动的时候需要一定空间,所以后盖需要切掉一点点。这样如果过水路就会进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视频没得....百叶你就五金店买,只是这种改法有个弊端,就是百页活动的时候需要一定空间,所以后盖需要切 ...

那么合上的时候,是通过磁铁?然后磁铁分别AB胶固定在后盖和车体上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合上的时候,是通过磁铁?然后磁铁分别AB胶固定在后盖和车体上面板?

对,就用原车螺丝孔的那个位置!但是后面的后盖左右两边需要重新处理下。你如果改起来你就知道了!其实它目前只是个半成品!

网友:
各种鞋都换了,不换我不锈钢履带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真烦 一跑野地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