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 进来 看看图 说说想法

楼主(2014-10-26):
大家来说说
如果是你,用反爪装夹棒料像这种短粗的 150*160MM车的时候是什么心情!!!担心吗?

有什么方法能心情好一点,

大家探讨一下,有好的主意都说一下。。。。

我是个车工新手,头一回车这么粗的 因为需要车内孔,所有没法用顶尖
大家说会掉工件么?
250卡盘正爪已经没法装夹150MM直径的了

我临时用的方法,先把一面光一刀 留个小台阶

在装夹这个光面 台阶正好卡在卡盘爪的槽里

心情会稍微好点 不那么担心了 ,

网友:
没搞过这么大的工件,给不了检验,总之小心再小心,转速低点

网友:
这活心情好不起来,太吓人了

网友:
上四爪.exe

网友:
很常见的做法,但是走刀量和切削深度不要太大

网友:
先车外圆  然后上中心架车内孔

网友:
中心架去哪了?

网友:
先把孔打好  粗车内孔      粗车外圆     这样重量就轻了 在车外圆    粗车的时候撞坏了也没关系  还有加工余量的  精车的时候小切削量就可以了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先钻中心孔,再用活顶尖顶住!

网友:
200*300的也是像你这样装夹车,没什么问题……

网友:
尾顶是必须的,车好外圆后再扩孔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哈哈,心情,没法子

网友:
能用管材先用管材,不能用管材的话还有大钻床呀!先上摇臂钻,70,90的钻头很多规格。大批量可锻造毛坯,铸造毛坯,更大批量可到钢管厂定作。然后看是使用外圆还是内壁,用内壁的多,管材上中心架,架不住外面加夹具,精车后取棒料车带中心孔和夹紧螺纹的芯子,车好芯孑不卸,上夹上述管件半成品,大螺母夹紧,尾顶顶住中心孔,车外圆。看起来很麻烦,我即使单件小批量也这么干,既安全也保证精度!生命真的很可贵!而且只有一次!赚钱为什么呢?严重不同意三爪,只能低速,质量不易保证,主要不安全。万一飞出来,噢妈唉嘎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