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准备配个四轴,主要是玩下pixhawk飞控,这样的配置ok ...
正准备配个四轴,主要是玩下pixhawk飞控,这样的配置ok?

楼主(2014-10-26):
正准备配个四轴,主要是玩下pixhawk飞控,这样的配置ok?
机架 碳纤轴距650mm
电机
疯狂电机3515,400kv 配1555碳纤桨
电调 乐天40a
飞控 pixhawk
电池
6s 6000mah
预计 起飞重量2.6kg
预祝开源飞控越来越强大~~~~

网友A:
同是新手,帮顶,请高手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新手,帮顶,请高手指导
,互相学习

网友B:
疯狂电机可靠吗

网友C:
四轴没必要用pix,APM就够了

网友D:
我也想入个680的H4 4轴,目前赞机中(图传+山狗+显视器到了),图传没有经验整了个 2000MW的
,只有整个3S动力电单独供电了。

网友E(2015-08-22):
可以的,没问题 我H4 680机架 朗宇3508kv380 乐天40A 蜻蜓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