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严重问题,高手请指导下

楼主(2014-10-26):
V2 飞控GPS模块 之前一套出现了指南针无法校准,无论怎么校准都是黄红灯交错,卫星也是突然一秒是9颗下一秒0颗,来回交替,接参调说错误27受干扰无法校准请重新校准指南针,再把GPS和别的机器GPS对换,突然间又好了,后过了2天有问题的GPS依然又出现了这问题,本以为是特列所以打算之后返厂看看,但没想到不久另一个GPS也出现了问题,本人有三个机器用的V2控,这次出问题的GPS不是上次对换的机器,在室外校准也是无法校准,之前也是红黄交错,后又换上别的GPS就好了,切正常工作拍完任务,拍完后又对换回来貌似有问题的GPS又好了,今天再飞,校准出现了红灯爆闪,无法校准,重新通电不校准卫星一下10颗一下0颗,又和之前的很类似,我这3套V2,其中两个GPS有问题,坑爹啊,备注下,这些问题GPS 换了几个地方都没用,问题依然,所以请教下各位有无遇到这问题,到底是不是GPS模块坏了,人品那么背吗?

网友A:
你试着锡纸挡住看看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干扰原因造成的,有一段时间我的V2也是丢星和没法校准,大疆V2有些地方的屏蔽做的不是很好,易受电机、电磁等干扰。

楼主:
怎么解决呢?一直就这样校不准,干扰的话我换了好几个地方还是不行,为何换了一个GP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锡纸挡住看看

用锡纸包住GPS吗?

网友:
我是直接覆盖上去,最好加个黑胶布之类的防止导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锡纸包住GPS吗?

锡纸包GPS,那是有病。。

楼主:
如何解决?难道没人遇见类似问题吗,DJI技术能解答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纸包GPS,那是有病。。

只是包下层,不是整体包裹

网友:
V2的GPS确实有问题,大疆难道不知道吗?我的也有一套到现在还在折磨。。。

网友:
楼主你好!建议将GPS模块返厂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