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7-64位系统装不了dji controller 驱动

楼主(2014-10-26):
大神们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一直使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的是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全没有问题。。。

USB插上没有用  需要安装驱动  安装不了!  该怎么解决!

网友:
GHOST版的吧????换原版系统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盗版的大部分可以,小部分不行,正版的一定不行。但是也有方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盗版的大部分可以,小部分不行,正版的一定不行。但是也有方法的……

一直使用的正版哦,未做修改。。。特别是uac

网友C:
请加载一个系统文件,具体论坛大疆专区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的正版哦,未做修改。。。特别是uac

跟UAC没什么关系,因为驱动极易导致系统不稳定,所以Windows7中完全禁止了未签名的驱动,我记得DJI的驱动没有微软的签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UAC没什么关系,因为驱动极易导致系统不稳定,所以Windows7中完全禁止了未签名的驱动,我记得DJI的驱动 ...

win7系统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有有些限制而已!~签名实际是有的,只是没有被微软收录,安全中心,默认下不了而已。

网友:
作業系統是否為盜版、或者是GHOST版本!(如果是有些是為了幫WIN7減肥刪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驅動程式所以可能會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系统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所有有些限制而已!~签名实际是有的,只是没有被微软收录,安全中心,默认 ...

有了签名就不会出事,最早的时候DJI的驱动是没有签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签名就不会出事,最早的时候DJI的驱动是没有签名的……

的确好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签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加载一个系统文件,具体论坛大疆专区有

怎么加载   有路径吗  给我一个!

网友B:
将usbser.sys这个文件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这 个 是 D J I 官 网 的 原 话

网友:
貌似我刚才有一个回贴被吞了,不就是水一点点经验么……

楼主:
感谢大家  已经装好  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安装好的?    我安装dji controller 老是出错 安装不上? win7-64

重启电脑  按F8进入高级模式   取消强制签名软件兼容那项!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B:
将usbser.sys这个文件拷贝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以上是DJI官网的原话 ...

加载了这个文件,我的驱动还是装不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