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rsky接收跟MB的链接

楼主(2014-10-26):
请问大侠们 螺距红 还有尾舵感度 这个怎么链接这个接收啊连接那个通道  谢谢你们啦 今天折腾一天中午了

网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1接副翼,2接升降,4尾舵,5感度,6螺距。注意连MB时,橙色线都在上面。另外,控里设置好感度输出用第5通道……
没用过futaba,综合其他帖子猜的哈

网友A:
买个6303 二手也才350  一根sbus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6303 二手也才350  一根sbus搞定

那还要换高频头

网友:
看看说明书,找到相应的通道就行了。其实是你控的说明书,二楼好像是对的。三根单线的,要朝上。还要注意选择MB的接收模式,新的不用管,二手的话怕别人用的Sbus或卫星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