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ys三轴云台上天震动大

楼主(2014-10-26):
开源890v6机架,挂了电池快装,在快装上装的云台,在地上测试,挺稳,一上天狂震,云台是dys的三轴和智航暴风眼的两轴混搭出来的,为了roll轴双臂悬挂。
具体如图所示,请帮忙分析下如何能减少震动,谢谢。

Z轴及机架链接示意

Z轴及机架链接示意

网友A:
这个线也是一塌糊涂

网友B:
是不是连接云台和挂载杆的那块玻纤板太软了 还有云台的减震板看上去像玻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连接云台和挂载杆的那块玻纤板太软了 还有云台的减震板看上去像玻碳板

回头做块碳板试试,谢谢

网友:
这个没玩过,帮顶一下。

网友:
机架是v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也是一塌糊涂

这些綫,也可真需要改善的...買回來就这样的綫嗎? 还是改装成这样的?
厂家如果这样設計,也很不负责任吧??

网友:
脑壳子痛,我也是这个云台,无风的情况还勉强能用,一点风就扛不住了

网友C:
顺带一个问题,我的这个云台在转动航向轴的时候横滚也会随之转动,这样就引起画面水平不平,潘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帮顶,是不是平衡没调好,或者roll两臂不一样高?

网友:
dys这个螺丝拧起来的会稳吗???

楼主:
x、y轴没dys的螺丝

网友(2014-12-05):
引用 网友C:
顺带一个问题,我的这个云台在转动航向轴的时候横滚也会随之转动,这样就引起画面水平不平,潘高人指点!谢 ...

求教这个云台怎么设置遥控以及接收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