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升级DJI Phantom 2 Upgraded version leaked

楼主(2014-10-26):
前些天 @LMC放出了一个 精灵3的软件截图 很惊艳!

今天我也找了些精灵2的升级

增加了电量显示

取消了干电池 好像是USB充电 然后多了个教练口

这个圆的盘 应该是俯仰控制吧

电机的线好像加粗了

下面是英文的解释,桨换成9450的了 指南针好像外壳变成塑料的了 电机换成了2312 电调好像也升级成2.0的版本了

楼主:
MY god 图好像挂了 只上传了一张

楼主:
还是老王舍得回帖

网友:
看到实物图,那么估计据发售日也不远了。至于云台,应该会推出适用于Gopro4的了。

网友:
没推出一体控。

网友A:
精灵升级件?没推出新的精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灵升级件?没推出新的精灵?

买的好好的,也没其他的超越者,觉得应该暂时不会升级phanto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好好的,也没其他的超越者,觉得应该暂时不会升级phantom2

应该是卖的好好的

这你就错了 亚拓的480 和690杀伤力还是挺大的

网友C:
俯仰控制是新的控必带的了?那个电量显示是直接显示电池电量的吗?

网友D:
我最关心的是这遥控器V+用户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俯仰控制是新的控必带的了?那个电量显示是直接显示电池电量的吗?

新控自带 vision除外吧
新电池用锂电池了

网友:
顶啊!!!期待更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关心的是这遥控器V+用户能用不。

vision应该不能用吧 这是2.4g

网友:
拿遥控器是锂电池了?不是5号电池了???

网友E:
讨论讨论:遥控器,
  • 增加了侧方拨轮;这个改进不错,比背后的摇杆好多了,放在地上也不会误动云台视角。
  • 增加了电量指示;这个改进很好,比原来的弱电报警更直观,可以心中有数。
  • 改为内置锂电,usb口充电;这个改进一般,会导致遥控器无法托运,只能背上飞机;usb口充电方便,可以用充电宝补电,关心充电时间。
  • 增加了教练口;这个改进很好,可以连模拟器。
  • 油门锁定;这个没看懂,说向下拉杆,锁定油门量,匀速下降,又说向前推杆,会解锁油门?那自动回中还在么?
  • dji可以出单独的遥控器/接收组合来和双叶等等竞争了。

指南针,
  • 更纤细的造型,外观视觉更协调。
  • 更换为塑料,估计能偷轻几克,对于这种非承重组件,还是值得的。

动力组合,
  • 桨,很早发布了,看参数是相同转速下升力提高。
  • 电调,没有看到参数,大概是功率提升。
  • 电机,直径微大,定子改善,散热改进,
  • 组合起来,给出的数据是每轴额外增加200g 最大升力,增加了 25%的最大输出功率。这个数据很强力的说,可以理解为旧的动力组合能提供 800克/轴 的最大拉力。作为参照,T-motor 2214 电,用 t-motor 9*3 的桨,最大只能提供 580克/轴的最大拉力。也可以理解为新的这套动力组合可以提供 1000克/轴 的最大拉力。作为参照,T-motor mn3508 kv580电机搭配 apc 1238 桨,最大只能提供 930克/轴的最大拉力。以上数据都是3s电池。

网友:
新控和电机的升级还是挺不错的,希望价格不会太贵。

网友:
为什么不推出军绿色一体控????

网友:
我关心价格问题,和炸鸡率的…~~~希望能把持住产品质量这关才是关键,不然再好东西都没人敢买

网友:
呀……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赛赢phantom3呢,还想参加~\(≧▽≦)/~

网友:
動力提升為什麼?軸距不加大呢!

网友:
除了动力,,,,其他的换控轻松升级嘛

网友:
动力用2214了

网友:
这个电量显示略丑

网友:
浆拉力提升了,电机功率更强了,如果电池容量不变,飞的时间会更少?

我比较关心续航的问题

网友:
控上挂的那个***检查单挺好的,想要一个。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E:
讨论讨论:遥控器,
  • 增加了侧方拨轮;这个改进不错,比背后的摇杆好多了,放在地上也不会误动云台 ...

  • 还望详解一下连接模拟器怎么弄?软件?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