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

楼主(2014-10-26):
为什么我试机    在要起飞的一瞬间 就倾斜 扫地了! 连续几次都一样   每次一副桨 没了  !  是不是那里有问题   附加D10  曲线 看看可以吗

网友A:
看视频  调优酷有 仿照

网友B:
螺距曲线怎么有一段平的?设成平滑的斜线就好了,但你这曲线组合也不至于飞不起来,调机的问题就有很多因素了……最好找个身边的老鸟看一下……双桨震动大了也可能震翻飞机,遥控器行程也校准一下吧,中心点偏了也会翻……还有各舵机的动作方向对不对,总之很多因素啦,不看机器无法准确给你分析的……实在没有老鸟带就潜水吧,我当时也是潜水潜了大半年天天学习理论,最后入模时自己装机首飞就飞起来了没炸机,多潜水很重要……

网友B:
还有陀螺仪的修正方向错了也有可能,试飞前先用手各方向倾斜飞机看一下,十字盘往飞机倾斜的反方向修正就对了(仅限无副翼机)

网友B:
曲线设成大概这样的形状就好了

网友C:
操控问题,拿真机开练,米多

网友:
修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怎么有一段平的?设成平滑的斜线就好了,但你这曲线组合也不至于飞不起来,调机的问题就有很多因素 ...

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陀螺仪的修正方向错了也有可能,试飞前先用手各方向倾斜飞机看一下,十字盘往飞机倾斜的反方向修正就对 ...

十字盘修正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就是修正的比较慢

楼主:
没反  只是修正速度很慢

网友D:
在地面打开熄火开关或断开马达线,看斜盘舵机动作也很慢吗?

网友D:
你说的修正慢是指陀螺自动修正吗?

网友E:
油门曲线太低,螺距曲线错误。我也是D10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曲线太低,螺距曲线错误。我也是D10遥控

那我该调多少好啊     给个参数  和图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地面打开熄火开关或断开马达线,看斜盘舵机动作也很慢吗?

基本上就是  前后修正能看到十字盘在动       左右修正  只听见舵机声音   基本来不到十字盘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视频  调优酷有 仿照

求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陀螺仪的修正方向错了也有可能,试飞前先用手各方向倾斜飞机看一下,十字盘往飞机倾斜的反方向修正就对 ...

基本上就是  前后修正能看到十字盘在动       左右修正  只听见舵机声音   基本来不到十字盘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操控问题,拿真机开练,米多

主要是炸的 心情不好  每次多调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修正慢是指陀螺自动修正吗?

是的    基本上就是  前后修正能看到十字盘在动       左右修正  只听见舵机声音   基本来不到十字盘在动

网友:
?from=y1.2-1-176.3.14-2.1-1-1-13

网友:
拆掉大桨,放地上推油门,看十字盘会不会自己倾斜

网友:
看来你的设定有问题,重新设一遍吧,一定要舵机,十字盘和遥控操作反应正确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曲线设成大概这样的形状就好了

卧槽,这图牛。

网友G:
首先我也是使用的D10控。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是3个原因造成的
1,你的十字盘不平,起飞的时候自动倒向一边!判断方法:使用十字盘调平座,一看便知。解决办法:调平十字盘!
2,你的调试问题,陀螺仪的修正方向不对,判断方法:飞机通电,0油门把飞机拿在手里,飞机倒向各个方向,然后看十字盘的修正方向刚好和倒的方向相反就对了,不是就错了。解决方法:认真调试一次就能解决!不知道你的陀螺仪,无从指导!
3,你的机器震动太大,导致陀螺仪修正出现问题!判断方法:去掉大桨,给飞机通电,用手抓住尾管退油门,用手去感觉震动大小,如果尾管非常的麻手,抓不住的感觉。那就是震动太大了!解决办法:慢慢的排震之路,痛苦!
上面那些说你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有问题的都是鬼扯,和你的问题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曲线绝对能飞起来!
积极回答新人的问题值得肯定,但是不看清楚问题胡乱回答就有点误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卧槽,这图牛。

献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首先我也是使用的D10控。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是3个原因造成的
1,你的十字盘不平,起飞的时候自动倒向一边 ...

他这个曲线能飞,但不太合理,分析问题的同时顺便说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我也是使用的D10控。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是3个原因造成的
1,你的十字盘不平,起飞的时候自动倒向一边 ...

现在是 我油门50时   两边大桨0 °     当油门推到100 时   两边大桨度数却不一样的  才 导致我试飞时  倾侧     我该怎么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首先我也是使用的D10控。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是3个原因造成的
1,你的十字盘不平,起飞的时候自动倒向一边 ...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其他调整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是初始状态十字盘不平的话,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 我油门50时   两边大桨0 °     当油门推到100 时   两边大桨度数却不一样的  才 导致我试飞时   ...

确认两个大桨螺距相不相等,要分别把两个大桨转到同一位置再测……这样相等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曲线能飞,但不太合理,分析问题的同时顺便说了一下~

现在是 我油门50时   两边大桨0 °     当油门推到100 时   两边大桨度数却不一样的  才 导致我试飞时  倾侧     我该怎么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两个大桨螺距相不相等,要分别把两个大桨转到同一位置再测……这样相等才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是 我油门50时   两边大桨0 °     当油门推到100 时   两边大桨度数却不一样的  才 导致我试飞时   ...

也是十字盘不平造成的,调十字盘要调三个点!油门中间点,最高点,最低点都要平!k8.gv8000.v8这几个陀螺可以调,其它的不清楚!调试方法在论坛上面搜。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无副翼系统,其他调整都没问题的情况下,只是初始状态十字盘不平的话,也不至于飞不起来吧……

他这是要起飞的瞬间要倒,明显和十字盘或陀螺修正有关系

网友H:
楼主 给你个调机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我建议你仔细的看一遍,你的两个桨螺距都不一样,我不知道你调过双桨没?
正常调先把油门到50%两个桨螺距都应该调0度,调桨夹的拉杆,这样转起来双桨即使有,也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也是十字盘不平造成的,调十字盘要调三个点!油门中间点,最高点,最低点都要平!k8.gv8000.v8这几个陀螺 ...

我有两个舵机 调不到90°    所以十字盘一点点不平 我可以调连杆 调平吗   还是到控里面调  还是K8 里面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舵机 调不到90°    所以十字盘一点点不平 我可以调连杆 调平吗   还是到控里面调  还是K8 里面 ...

不能调连杆。在电脑上面调k8!调试方法在论坛上面搜,有很详细的方法,k8搜不到就搜v8,一样的。不要怕麻烦,认真看了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调连杆。在电脑上面调k8!调试方法在论坛上面搜,有很详细的方法,k8搜不到就搜v8,一样的。不要怕麻 ...

现在情况是  油门0   两边桨 都是 -+12.6     油门100  一边杆12.8  另一边 -13.9     我加你QQ  帮我解答号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给你个调机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我建议你仔细的看一遍 ...

现在情况是  油门0   两边桨 都是 -+12.6     油门100  一边杆12.8  另一边 -13.9    怎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是要起飞的瞬间要倒,明显和十字盘或陀螺修正有关系

如果只是十字盘不平,起飞瞬间陀螺还是可以修正的嘛,,还是不只是十字盘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