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n 2 vision 左、右手油门

楼主(2014-10-26):
请问Phantom 2 vision 原装的摇控是左/右手油门?
另外,可以改成右手的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可以改的,我就在这个班里看过如何改右手油门的视频。你找找。

网友B:
直接去大疆下载一个遥控器的调参软件。修改一下就好了。不需要拆机啥的。

网友C:
就美国手和日本手嘛,调参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