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孕电池如何打胎、

楼主(2014-10-27):
今天把箱子里乱七八糟的各种电池拿出来测测电压,下午拿出来有事出去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原来大肚子的花牌竟然肚子憋了?!!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事后推理了下、应该是地下的瓷砖是凉的、导致肚子憋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希望能有电子达人给讲讲,有没有道理、大家伙回去也看看有没有怀孕的电池、可以放在窗台的大理石上、看看能不能让肚子瘪下去!如果能的话顶个帖咯!造福广大魔友啦

网友A:
估计是晒了太阳

网友B:
没用,怀孕过了就不如从前紧了,希望能看懂含义!

网友C:
问一下楼主tcb的电池怎样?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晒了太阳

也有可能、中午没拉窗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怀孕过了就不如从前紧了,希望能看懂含义!

服了你了、你这句话用在电池上或者是人类身上都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主tcb的电池怎样?好用不

买回来飞过一次、电压都蛮平衡、放电也还行、推荐35c的好些、25c还是有点肉、质量好不好还得用用才知道、又不贵,买来玩玩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飞过一次、电压都蛮平衡、放电也还行、推荐35c的好些、25c还是有点肉、质量好不好还得用用才知道、 ...

感谢啦

网友:
密封后,放冰箱冷冻一夜!打开恢复常温后再充放一次!

网友:
你意思是说地砖把电池肚子搞大了?

网友D:
就是凉着了,电池大肚子瘪了,飞一个起落又会大起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了你了、你这句话用在电池上或者是人类身上都挺实用的

哪里实用。搞确切点。是顺产的才是。怀孕剖腹产的一样。屁小孩子装成熟。

网友E:
基本上没救了,那些冒死捅破的,就算密封好了,飞几个起落又鼓了,里面有压力然后针眼那里就流电解液出来,噫..............想着都恶心,我就被弄的一手都是,那种感觉就像被硫酸泼了一样(心理作用)

网友:
我有好几快都怀上了!  放在一边不敢用....都不知道丢那里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没救了,那些冒死捅破的,就算密封好了,飞几个起落又鼓了,里面有压力然后针眼那里就流电解液出来, ...

谁让你剖腹产的~~~~

网友:
即使这样憋了也没用,电池使用时温度一高还会涨起来的。
大姑娘就是大姑娘,小媳妇就是小媳妇,实质性的差异,无法改变了。

网友:
如果这都可以 老婆就没必要找原装了

网友:
好多怀孕后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谁让你剖腹产的~~~~

错,他那该叫羊膜穿刺(疯狂医院2上玩过,我不小心把胎娃一只眼睛刺瞎了)……

网友H:
怀孕了就赶紧分手......
我试过放冰箱里,而且是严重失效的电池,开始是好的,容量回来了一些,起码能充进电了,但是过了几天又是老样子,所以我觉得还是趁早丢了好,本质上已经老化了,再怎么补救都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凉着了,电池大肚子瘪了,飞一个起落又会大起来的

希望别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错,他那该叫羊膜穿刺(疯狂医院2上玩过,我不小心把胎娃一只眼睛刺瞎了)……

听着都好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怀孕了就赶紧分手......
我试过放冰箱里,而且是严重失效的电池,开始是好的,容量回来了一些,起 ...

刚想起来个,是不是C数大的电池容易怀孕啊?C数小的怀孕的反应就小,估计跟C数有关,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求解。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刚想起来个,是不是C数大的电池容易怀孕啊?C数小的怀孕的反应就小,估计跟C数有关,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 ...

没研究过大C数电池,我有碰到过普通锂电用到老化还只有轻微胀气的,也碰到过新的电池没用几回就储存到变成枕头的。网上对锂电生产过程中的胀气分析得比较多,基本上就是封装不良导致水气进入,但在使用过程中就基本不讲了,不过中心思路就是正常的化学反应过程被扰乱,产生了不该产生的气体。如果是放久了胀气我倾向于电极腐蚀和水汽进入,总觉得是国产电池工艺不过关的原因。现在锂电市场很混乱,各种以前没听过的牌子,也不知道是做什么起家的。我觉得真正是进口的电池胀气倒并不多,国产的就很难说,要看人品,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至于你说C数大的电池更容易胀气可能是由于这些电池负荷太大,比较容易倾向过充过放;还有就是模型电池基本上是国产,真正进口的电芯有几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研究过大C数电池,我有碰到过普通锂电用到老化还只有轻微胀气的,也碰到过新的电池没用几回就储存到变 ...

分析的好到位!学习了!还问下,像mAh数好理解,就是电芯的大小,这个放电C数是怎样确定的?在电芯内部有什么机制吗?还是怎样?如果商家标的是35C的,但是实际上达不到怎么办?再次求解!还有后面说的质量问题,国产的品质永远也赶不上国外的,不是说我崇洋媚外,的确是外国人对产品的负责,严谨的态度,对质量的把控。就像德国人造的车,日本人的照相机一样。在此也呼吁下广大国内的模型厂商,能够生产出更多,性价比更高的产品,造福我们广大魔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分析的好到位!学习了!还问下,像mAh数好理解,就是电芯的大小,这个放电C数是怎样确定的?在电芯内部有 ...

C数达不到就减小电流使用,呵呵
C数跟电芯的制造工艺有关,撇开配方不说,C数主要体现在电极的排列方式、结构强度上。普通的电池内部是长条状电极卷绕结构,然后通过一根金属带引出电极,这就导致一个问题,首先电极表面积很大而引出的线很细,引出电极根本无法承受大电流,所以像软包的动力电池基本上都是叠片状的结构,内部阳极和阴极是交替排列,每个电极上都有金属带引出,最后做一个汇流。如果是圆柱形的电池,我拆过一个是用了一个金属帽,帽对电极有多个接触点。另一方面,卷绕结构的一大问题是会有比较大的等效电感,对大电流的瞬间响应不如叠片式的好。
动力电池还有个优化的地方是电极的强度上,镍带的厚度就不必说了,电极以及上面涂覆的材料也是补强过的。从电化学角度来说,虽然电池内部是严格地让金属锂放电,但实际上电极的支撑材料还是会有极小一部分参与反应。锂电池的正极基材是铝,负极基材是铜,两种不同的金属在电解质中就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通常情况下,金属锂被储存在铜极上的石墨晶格内,放电时也是优先消耗金属锂,铜极不会被腐蚀,也不会消耗,这和在铁皮上镀锌的原理一样,活泼金属先反应,惰性的金属会被保护。但是在大电流的极端情况下,电极基材也可能参与反应,尤其是在大C数电池在接近终止电压的时候,正常的反应物质所剩不多,电极基材很有可能参与放电,一旦基材表面腐蚀,涂覆在表面的材料就会剥落,剥落的那部分就是失效了,体现在内阻增大,容量下降。通常需要改进工艺或改善电解液成分来避免这种不正常放电的情况,也就是国产电池不过关的地方。

网友:
我也有块手机锂电池怀孕好长时间,一充电,肚子憋了,好了。百度查了,电压低于2.8伏会鼓。所以,后面的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C数达不到就减小电流使用,呵呵
C数跟电芯的制造工艺有关,撇开配方不说,C数主要体现在电极的 ...

简直是太专业了!哥们儿你是干嘛的!国家安全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直是太专业了!哥们儿你是干嘛的!国家安全局?

个人兴趣,来论坛就是互相交流,我有我懂的东西,也有不懂的东西,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哎~~一旦怀孕基本无解

楼主:
现在经过试用,回答大家,现在那块电池,飞了10个起降,肚子是越来越扁,丝毫没有在怀孕的迹象,不知道是我的个例碰巧了还是所有电池都这样,推荐大家回去试试,我手上就这一块电池了,再没怀孕的了,只有看大家的了!欢迎跟帖发布打胎记录!

网友:
这哪是模友啊。都是妇产科医生

网友:
怀孕?哪有这种好事,吸血虫病。

网友:
还是无解

网友:
怀孕就怀孕呗,一样用

网友I(2014-11-26):
不是怀孕了 是吃多胀气了 地板上躺了一会放了几个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