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自驾游 延时加航拍

楼主(2014-10-27):
无奈画质损失厉害。4K拍摄,原版效果更好。

?firsttime=37.226

网友A:
gopro的画质实际多少可能要打折扣。

网友:
土豪啊,这么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pro的画质实际多少可能要打折扣。

gh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pro的画质实际多少可能要打折扣。

仁兄这是GH4

网友:
赛里木湖,魔鬼城,禾木,喀纳斯。好像还还有额河

网友:
自驾加航拍,超爽的旅行

网友:
你好,能把这段原画面发给我吗?想感受下真4k的视频,987352@qq.com

网友:
我去过这些地方,也想拍一下,不过设备不方便带

网友B:
你的四轴好屌,载这么重的,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四轴好屌,载这么重的,飞多久

十多分钟。16000的电池

网友C:
非常漂亮啊,什么云台? 下次换飞控应该是零度了,大疆的死亡之翻有点吓人,像个定时炸DAN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多分钟。16000的电池

活动期过了,贵了8000块。这么重的四轴,飞起来怎么样,稳定性好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漂亮啊,什么云台? 下次换飞控应该是零度了,大疆的死亡之翻有点吓人,像个定时炸DAN一样

没有用过零度的东西,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理论上两套飞控能保险一些,但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切换是否稳定,这台四轴比起六轴虽然载重很大,续航也比较长,但六轴及以上多轴在一个电机出问题时其他电机也能通过飞控进行补偿,虽然大疆飞控这么说,但这种问题真没见过,不知道效果如何。真心难以选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零度的东西,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理论上两套飞控能保险一些,但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切换是否稳定, ...

我是大疆,零度都用的。其实飞行稳定性上来说,两者都差不多。但如果是极端情况下(高空电机停止、飞控失效)肯定是零度更好(双飞控,安全伞)。
飞前准备速度来看DJI的S900更佳。
云台通用性来看,零度就是完胜。
不仅可以支持多款镜头,还可以同时支持GH3/4 还有 A7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大疆,零度都用的。其实飞行稳定性上来说,两者都差不多。但如果是极端情况下(高空电机停止、飞控失 ...

嗯嗯,有伞还是安全,虽然下来还是有点重,但比起来直接掉下来好多了,有机会入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