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Q飞控的调整

楼主(2014-10-27):
新装了一架F450,使用了QQ飞控,请教一下:1,QQ飞控的感度调整,顺时针是调大还是调小。2,什么情况下需要调大感度,什么情况下需要调小感度。3,有必要安装飞控减震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人的朝向跟QQ飞控上面的指针方向一致,把感度调到11点钟的方向。我的是500的机架就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你的450的机架可以相应调到10点钟的位置或者大一点点。

楼主:
从11点调到10点,也就是逆时针调整,感度是调大还是调小呀。

网友:
要是飞起来左摇右晃的就调小同理,则相反!

网友:
那天为了试试感度是干什么用的。把感度调到最大(顺时针拧到头)。不得了!轻推油门,刚离地,稍动副翼,四轴马上来了个底朝天……。(感觉像是手刚想动,四轴已经翻过来了)。明白了,感度就是飞控对遥控器信号的反应速度。先调到10点钟位置,在试飞微调。比较合适。

楼主:
我的F450起飞重量950G,现在把感度调到最小,大概8点钟方向,感觉比较稳了。又调整了油门曲线,把悬停位置的曲线调平缓,接着调整副翼和升降的舵量,都设为40%,终于可以比较稳定随意的飞了。

网友(2015-02-06):
引用 楼主:
我的F450起飞重量950G,现在把感度调到最小,大概8点钟方向,感觉比较稳了。又调整了油门曲线,把悬停位置 ...

你好我也是QQ飞控,老是飞不稳,有时候起飞就侧翻,怎么调呢?悬停曲线是在“参数设置”里的”油门曲线设置“里调么?还是要在系统设置里调?

楼主:
首先把感度旋钮逆时针调到头(感度最小),然后试飞,如果感觉反映迟钝,就慢慢调大感度,直到悬停时轻微抖动,再把感度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油门曲线是在遥控器里调。

楼主:
建议新手还是用naza,单控不加GPS就比QQ稳的多,还有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把感度旋钮逆时针调到头(感度最小),然后试飞,如果感觉反映迟钝,就慢慢调大感度,直到悬停时轻微抖 ...

【遵命!】了解了~~~电池在充电,充好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在遥控器里调。

“参数设置”里的“油门曲线设置”吗?大概设置成多少呢?曲线最后长啥样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新手还是用naza,单控不加GPS就比QQ稳的多,还有定高。

哦哦,已经买了介个了,就想练练~~~是不是要先练好模拟器控制捏?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是在遥控器里调。

默认的曲线是一条直线,想酱紫哒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把感度旋钮逆时针调到头(感度最小),然后试飞,如果感觉反映迟钝,就慢慢调大感度,直到悬停时轻微抖 ...

还有,请教一下楼主,悬停的技巧是什么?我悬停不了呢,不是往上飞就是往下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