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凤凰模拟器中飞机平飞怎么是3/4油门?

楼主(2014-10-27):
上周刚入魔,买了天七在凤凰模拟器上练手呢正。看了戴氏教学,上面说新手最好把油门放置在1/4出,能在机翼水平的情况下,保证飞机平飞。
但是我用模拟器练的时候,油门必须推到大概3/4才能保持飞机水平飞行。我的设置基本都是默认设置。

请问对我新手练习的话,怎么调整成油门1/4平飞?这样有必要吗?

网友A:
直机吗?其实没必要纠结,模拟器主要练习的是手感和打舵的下意识反应。实在想调,点击编辑飞机(在更换飞机菜单里)改变下面的动力输出值(旋转圆形圈数值)就行了。

网友:
无所谓,每个飞机的油门都不一样

网友:
想问一下凤凰飞多轴怎么能悬停...只要一推油门飞起来就往一个方向偏   看别人飞多轴都是直上直下起飞的啊  难道是通道设置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吗?其实没必要纠结,模拟器主要练习的是手感和打舵的下意识反应。实在想调,点击编辑飞机(在更换飞机 ...

谢谢回复,我练的是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