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视频更新20分钟无修剪,小X8机架

楼主(2014-10-27):
在模友”祝福”中完成了首飞
配置:
机架:X8机架 450轴距
飞控:PIX
动力:精灵2212 920KV 9443桨
电池:4s 6500 50C
重量:1818G(带电池不带云台重量)
起飞油门 20-30%左右
续航20分钟,遥控计时,遥控电压回传
20分钟飞的太无聊了,后悔没装GPS,只能手动,自稳和定高3个切着玩,无聊的飞了20分钟。

网友:
哇 这个效率这么高啊!挂个云台和狗差不多15分钟有的吧

网友:
机子不错!!挺好看的呢!!

网友:
不错!稳定,飞的技术也棒。

网友:
真不错,电机效率挺高的

网友:
意外啊,效率这么高。
我的Y6有点惨,回头也用4s试试

网友A:
安装总费用多少啊?

网友B:
挺好,准备弄一套玩玩,挂狗台估计能有10分钟了。

网友:
不错,效率挺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准备弄一套玩玩,挂狗台估计能有10分钟了。

13分钟,没问题

网友:
=我的6S5200的电池,X4结构,挂狗三KG,20分钟

网友:
8个电机,8个螺旋桨,厉害啊

网友C:
这是续航高,不代表效率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总费用多少啊?

不算遥控,机架加动力加电池2000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续航高,不代表效率就高

续航和效率成正比的。2212精灵电机,起飞重量1818g 悬挺单电机推力230g 加上x8共浆损耗大约实际260g左右,在这款电机最佳力效,整机起飞油门30%余量很足

网友:
楼主,云台,图传打好包了,等亲下单呢。

网友D:
续航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就是重量和电池容量。 4s 6000的电池1.8kg的重量,理因超过20分钟的留空。正常4轴1.7kg 4s 5000的电池也能18-20分钟。所以1.8kg 4s6000 20分钟还是合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续航一个是效率另一个就是重量和电池容量。 4s 6000的电池1.8kg的重量,理因超过20分钟的留空。正常4轴1.7k ...

主要还是x8结构,牺牲续航增加稳定问,这个机架设计很大胆也很用心的。居然把x8做的这么小巧还可以折叠,而且替你考虑好了所有最佳配置

网友:
才飞20分钟,不算长

网友:
漂亮的,这效率还真是算高的了

网友E:
10.7力效,吊炸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0.7力效,吊炸天了

怎么算出来的?
我算出来是6.3g/W,考虑到上下桨效率损失,属一般偏低水平。其实不用算也知道,用这么小的桨,主要是为了轻便,不是追求高力效。
能量=4*3.7V*6.5AH=96.2WH
功率=96.2WH/20min*60=288.6W
力效=1818g/288.6W=6.3g/W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算出来的?
我算出来是6.3g/W,考虑到上下桨效率损失,属一般偏低水平。其实不用算也知道,用这么小 ...

哦,其实是我发错地方了,没有去纠正,不好意思。那时候我和别人在讨论那套399块T-motor的2213电机。

不过楼主这款飞机匹配的还是很合理的,其实加高电机座的话力效会会有一定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