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器打滑

楼主(2014-10-27):
这两次下水试验,发现新问题,中低速跑了几圈后,船会停下来,加油几乎没有速度,稍停急加油,船能跑起来,但是速度上不去,只能慢慢靠岸。在岸边试了一下,加油转速能上去但是桨的转速上不去。怀疑是连接锁滑了,又前出现过没锁紧打滑的现象,停车测试没有问题,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离合器打滑。有用过这类离合器的模友是否也遇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把离合器去掉嘛,

离合器

离合器

网友:
我也是用这种离合,你说的情况也试过2次,我把锁头再拼命拧紧,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了,但这种离合我只能说非常不好用,甩块需要较高的转速才勉强压住离合杯,遇到较大的扭力的时候,甩快跟离合杯打滑严重,结果速度上不去,而离合杯发热巨大,后来我把甩块用锉刀锉小弯头的位置,结果我的发动机调到很低的怠速,离合甩块还是压到离合杯,船不能在水中不熄火停止前进,而且这个离合还颇贵,割草机的离合又轻又便宜又好用,为什么这种仿小松的离合设计不能按割草机的来做呢?

楼主:
问题我想找到了,昨天把离合拆开了,两个原因吧,一是锁头锁不紧软轴,急加速扭力大时容易打滑;另一个原因是离合的甩块和转杯没有阻隔,因此轴承上的黄油容易跑到甩块上。决心把离合拿掉,直接固定软轴。

网友A:
不用离合,中途不能停船,而且容易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离合,中途不能停船,而且容易熄火

速油针调好,发动机不容易熄火的。

网友B:
锁轴上点螺纹胶,离合罩内贴磨擦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轴上点螺纹胶,离合罩内贴磨擦片

锁轴用螺纹胶能有效防止轴打滑,离合罩没有空间可以贴来令片,只有1MM不到的空档。

网友C:
直接拆掉,船速能快好多。其实玩过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离合器和负压泵什么的就是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拆掉,船速能快好多。其实玩过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离合器和负压泵什么的就是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说得对,拆掉。现在要练习怎么放船,一放下水就熄火,新手还真是需要磨练呀!

网友:
拿分走人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对,拆掉。现在要练习怎么放船,一放下水就熄火,新手还真是需要磨练呀!

L油针贫一点,怠速略微高一点。放船是完全不会有问题的。
我一般船在水里怠速,都是能够保持在15KM以上的速度的,也就是接近起滑的状态了。
如果船丢在水里怠速是埋在水下的状态的话,那么发动机的阻力会很大,就很容易熄火了。

收船
枪控比较好操作,有门中立点是标准怠速,把刹车作为关闭节气门来让船熄火
船从右向左返航的时候,缓缓的推刹车,让船速降低下来,接近自己2-3米的时候,开始把怠速降低到很不稳定的状态
到1米的时候推死刹车来关闭节气门的怠速角度让发动机熄火,船就刚好停在自己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