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750 1550白色木桨和1555碳浆效率对比

楼主(2014-10-27):
想换蜻蜓浆测试看看 用过的给个建议

这是之前的1555飞的视频截图,就是下图这个配置,电池6s 8000MAH

新的配置是换了白色木浆,就只有15分钟了

网友A:
这么说..木浆效率不高?

网友:
dji1555是我用过的桨里面效率最高的 原因是自身轻 相对于ACP而言哈

网友B:
木浆比较厚,旋转的空气阻力应该比碳桨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木浆效率不高?

确实效率差一些 另外主要是因为它抗风 3-4级风很稳定的 碳浆就容易颠簸了

网友:
请问,这种上下都带电机和螺旋桨,有什么优势?

网友C:
见测试帖必顶。

话说白花花的木桨对心情派也是有其价值的。

网友D:
正准备入白桨,看来还需斟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准备入白桨,看来还需斟酌

我考虑要不要上蜻蜓桨 不知道谁测试过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考虑要不要上蜻蜓桨 不知道谁测试过没

实测硬桨大载重还是TM桨型效率高,分析是因为蜻蜓桨中心窄,大载重时震颤有效率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浆比较厚,旋转的空气阻力应该比碳桨要大一些

好像也有这层原因 另外木浆质量大一些,电机可能也会损耗更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测试帖必顶。

话说白花花的木桨对心情派也是有其价值的。

好看不一定好用 我对木桨死心了 看看是否可以搞个效率还好但抗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