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20A电调连电机问题

楼主(2014-10-27):
(图片涉及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了解下大家都是怎么处理这边与电机连接的。。。。最好上点图

网友A:
用香蕉头,看下面两个图中的红色圆圈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香蕉头,看下面两个图中的红色圆圈里的

下单后发现 的  身边都是母头,用不起来。。而且多轴好像大家都说不要看香蕉头。。减重还牢靠。现在就在纠结要不要把电调上的母头去掉直接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单后发现 的  身边都是母头,用不起来。。而且多轴好像大家都说不要看香蕉头。。减重还牢靠。现在就在 ...

直接焊吧,优点是不会虚断,缺点是不好拆卸!

网友:
直接焊死,香蕉头不可靠。

网友:
找个公的插进去

网友:
买xt60那种香蕉头,别买三楼图上那种,直接插很安全

网友:
9楼是对的

网友:
直接把线插到里边上锡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