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打到锁定航向模式后,打升降舵向上(向前)飞机向 ...
精灵1,打到锁定航向模式后,打升降舵向上(向前)飞机向后飞,????

楼主(2014-10-27):
精灵1,打到锁定航向模式后,打升降舵向上(向前)飞机向后飞,????,是什么问题?
C1在Gps模式,C2在CL模式(航向锁定),卫星6颗以上吧(绿灯连闪),空中打前向飞机向后飞!起飞前初始化之后,把飞机转了一个方向!

网友A:
去对飞机和遥控器做个校准 链接电脑重新选一下方向 现在是逆向

网友B:
LZ。。。你确定那是模式切换开关?

网友C:
你确定不是智能方向模式?

网友D:
开了航向锁定了??

楼主:
C1在Gps模式,C2在CL模式(航向锁定),卫星6颗以上吧(绿灯闪),空中打前向飞机向后飞!起飞前初始化后,把飞机转了一个向!

楼主:
是不是把飞机转向(掉头)的问题,是不是初始化后就不能动飞机方向了?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