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 680夜航

楼主(2014-10-27):
休假回来后就没飞过了、昨晚就特意的去飞了一下

夜航灯效果

低空

一般高度

远处

屏幕显示

最后一个电池就是直接悬停不管看红圈、就是直接旁边玩手机
悬停19分钟

下来电池电压
3.598、3.597、3.604
压差0.007V

电池刚刚好20循环

网友:
这灯真心不错

网友:
好厉害啊诺哥。

网友A:
阿诺有5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诺有5米高。。。。。。

悬停的时候有、还有就是GPS高度不准
很正常

楼主:
调试好了、就不用管了、正常得很

楼主:
自己瞎折腾的灯

网友B:
显示器架子做的不错

网友C:
看来心情不错啊。。。

网友D:
好帅气啊!!这直径多大啊!!感觉好大!!

网友E:
楼主,你这个配置说说,什么电机? 桨是怎么样的?  起飞重量多少?  电池用的多大?

网友F:
什么电池都是20循环码??

网友G:
osd用的哪个? 兄弟,能不能给个osd,图传,飞控接线图。

网友H:
楼主给个,配置清单嘛,目前正在赞机中,也想入这个H4 680的

网友I:
我喜欢你的脚架!  够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架子做的不错

瞎折腾的、不好就改直到满意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心情不错啊。。。

太久没飞了、也无聊、所以就随便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帅气啊!!这直径多大啊!!感觉好大!!

什么直径多大、都说了是680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个配置说说,什么电机? 桨是怎么样的?  起飞重量多少?  电池用的多大?

朗宇X3508S 700kv电机、铂金30A、APC 1238桨  3S2P  10000mah的电池
起飞重量是2700g、悬停是19分钟下来电压3.6V
航线15分钟下来电池是3.7V、自己组装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电池都是20循环码??

电池是自己组装的、20循环是充放电第20次
电池使用次数我做了一个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osd用的哪个? 兄弟,能不能给个osd,图传,飞控接线图。

我的是穷人OS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849682&extra=  连接方式就是上面的帖子、那是共电源的
如果是接狗的在原有基础上加一条地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给个,配置清单嘛,目前正在赞机中,也想入这个H4 680的

naza v1飞控+GPS
朗宇X3508S 700KV 电机
H4 680 机架
APC 1238 桨
好盈铂金30A 电调
自组 10000mah 3S 30C电池
穷人OSD
32频点600mw图传套装
5dbi+12dbi平板天线
三轴云台+黑狗3++滑环
天地飞9通遥控器
爱图仕显示器
DVR
起落架蜗杆舵机
起飞重量2700g、飞航线15分钟保守
悬停19分钟下来电池电压
3.598、3.597、3.604 压差0.007V
价格11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喜欢你的脚架!  够高大上

自己做的、现在已经有挺多人叫我做和我的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H4 680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穷人OS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9682&extra=  连接方式就是上面 ...

穷人osd是否有参数不准的情况啊。
还有naza的gps还是接在飞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穷人osd是否有参数不准的情况啊。
还有naza的gps还是接在飞控上吗

准不准要看卫星数、naza GPS还要安装

网友J:
楼主, 麻烦参考一下你的H4感度吧  我刚装好H4,用的 NAZA V2朗宇V3508 KV380 DJI1552桨 6S5000电池 H3-3D挂狗3+  果冻挺明显 起飞重量和你一样2700G 云台是没问题的 而且不挂云台默认感度特别稳  现在我怀疑是感度不够高 ?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现在已经有挺多人叫我做和我的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H4 680的

做一套要多少米?  我的也是680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一套要多少米?  我的也是680

做一套是300左右、成本200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麻烦参考一下你的H4感度吧  我刚装好H4,用的 NAZA V2朗宇V3508 KV380 DJI1552桨 6S5000电池 H3-3D ...

这就是我的H4 680的感度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H4 680的感度

嗯  谢谢 今天我把感度稍微调高一些试试 默认全是125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  谢谢 今天我把感度稍微调高一些试试 默认全是125

你就按我的感度试试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就按我的感度试试吧

我没一次性调那么高 因为最开始是125不挂云台也稳   我就加了20  俯仰横滚145 垂直航向角120 也把DJI折叠桨松了一点 有可能甩开时有一点点误差没甩正
刚刚这样试飞,画面非常稳,终于发挥出H3 3D的功力了,不过我还没加抗干扰板,有甩头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一次性调那么高 因为最开始是125不挂云台也稳   我就加了20  俯仰横滚145 垂直航向角120 也把DJI ...

只要稳定就好、甩头好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