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离合的的小刨床谁能修

楼主(2014-10-27):
可爱的小刨床,没想抬起气喘息,失手担在铁架上,小刨丝杠变弯曲,机动走刀铸件裂,刨尾部有离合能变速,这样的小刨很少见,台面反转V型铁,这样的小刨床坛里的谁能修?

楼主:
离合器齿轮箱

网友:
    丝杠弯曲用两个v型铁架住,压板压凸起的地方,压平再过1mm(有弹性变形),就这么简单。

网友:
     你这个有两个大弯,靠手柄处有小弯,分别压,用百分表找最高点压。

网友:
    铸件断裂换铸件,如果买不到备件焊接不如用钢板固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