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2.6解锁时候问题

楼主(2014-10-27):
请问APM2.6解锁时时候出现  prearm:bad gps pos 是怎么个问题,没法解锁。原来还可以的

网友:
你是不是打的需要用GPS的模式解锁的...

网友A:
不要在室内加电,在户外加电,等GPS成功锁定以后就可以正常解锁。

另外提醒一下,APM默认参数是bad gps position可以解锁的,除非你自己修改了设置。如果GPS成功定位以后依然不能解锁,最好检查一下油门是不是在最低位置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
搜星不足,, 定位不良,, 無法解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室内加电,在户外加电,等GPS成功锁定以后就可以正常解锁。

另外提醒一下,APM默认参数是bad gps  ...

默认是不可以解锁的,GPS 的 好对哦怕一定要在2,0以下,才可以用GPS模式解锁

网友:
自稳模式下GPS出错都可以解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