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天行者,飞腾,铂金油门响应速度...

楼主(2014-10-27):
  我以为3者区别在于承受电压和温度的区别...我只有天行者电调 最近吊机 发现抖油时 电机会跟不上油门速度...敢问这2电调都用过的大侠们 飞腾是不是不会这样?还是说其他原因?天7控  X2216电机

网友:
用飞腾油门准确

网友:
天行者毕竟是低端电调,一分钱一分货,当然,飞f3p我用的是天行者12a而不是飞腾10a,因为电流比较小两者感觉不出差距。大电流还是飞腾好哦

网友:
别人送的一个没牌子的电调会延迟一点,倒是那个破ZTW的30A响应还蛮好的

网友:
时间响应对于有些飞行挺重要的,比如F3P。

网友:
延时是可以设置的,一般默认不会有延迟

网友:
三个都用过,感觉不出区别,人家用XXD一样吊的好好的。

网友:
差别感觉不大

网友:
有个题字好像提到过好盈 电调有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