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km范围内的低空穿越用1.2g好还是5.8g好,不安装gps

楼主(2014-10-27):
考虑用5.8g的不容易和2.4g遥控器干扰,但是担心5.8的穿透力不行,不知可不可用1.2g的,安装的时候预想是离开接收机40cm,遥控器加2w功放准备煎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不行

如果用切糕433呢,能不能用1.2g

网友B:
433+1.2G
5.8G稍有遮挡就强烈雪花+闪屏,实在头疼。2.4G控在低空的遥控范围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1.2G
5.8G稍有遮挡就强烈雪花+闪屏,实在头疼。2.4G控在低空的遥控范围也比较小

好的谢谢,不过感觉433有些昂贵,真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