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上简单的固定翼,有没有推荐的飞控?

楼主(2014-10-27):
固定翼咨询:各位看官,新手准备上固定翼,但是不知道怎么配好,希望能指点一二。
飞机:塞斯纳
飞控:A3
电调:好盈铂金30A
电机:2212或者2216,牌子没选好
电池:格式2200mAh 3S
舵机:EMAX 9G 金属
遥控:D10,正在练习模拟器

上面这个行不行?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A:
赛斯纳很稳不要飞控吧
电调用好盈天行者40或飞腾40
电机用朗宇吧,

网友:
新手可用便宜的配置,再好的配置也会炸成不像样

网友:
电机推荐朗宇  最多就是轴弯 重新买个也就6块钱 电调一般炸不坏 能一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赛斯纳很稳不要飞控吧
电调用好盈天行者40或飞腾40
电机用朗宇吧,

不用飞控能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飞控能直接用?

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飞控能直接用?

是,

网友:
练技术不建议用飞控

网友B:
新手入门用飞控,炸到你退魔为止!依赖外物!

网友:
用飞控练个毛技术

网友:
飞控很多啊,随便在网上找个就行,好点的有F2,U3,U3,H飞控,很多,能接GPS,能飞航点

网友:
塞斯纳用飞控~~派不上用场呀!!
那么好飞的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入门用飞控,炸到你退魔为止!依赖外物!

什么情况?塞斯纳可以不用配飞控吗?不连接飞控直接用接收机连接到电调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塞斯纳可以不用配飞控吗?不连接飞控直接用接收机连接到电调上?

……好好潜水…………我飞了无数的鸡鸡、kt、像真电动、汽油……从没用过飞控,您说我怎么飞的

网友:
赛斯纳的确不太需要飞控,如果要上可以上个N3X EVO有一键救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潜水…………我飞了无数的鸡鸡、kt、像真电动、汽油……从没用过飞控,您说我怎么飞的

因为从四轴转过来的,所以根深蒂固的认为一定要飞控啊

网友:
NX3 evo新手必备利器

网友C:
固定翼可以上飞控,也可以不上,直接把副翼,升降,油门(电调),方向四个控制线接到接收机上,对好码就可以了。我也是从多轴过来的,自已装了两台飞机了,炸了N次了,还没起飞得过,但我坚持不用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翼可以上飞控,也可以不上,直接把副翼,升降,油门(电调),方向四个控制线接到接收机上,对好码 ...

这么困难?

网友:
新手练习飞机,刚买个很好飞。http://shop114193713.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