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多旋翼起飞就侧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7):
我的多旋翼起飞就侧翻,是怎么回事?不论做成四轴或是六轴都是如此,我是新手。电调校正过油门,装桨正确。几乎50%油门才有起飞的动作,但一起飞就侧翻,快崩溃了。
配置:朗宇2216 KV880电机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 哪吒飞控 天7控 格式5100电池 1147桨(六轴轴距650/四轴轴距600)

在老家玩这个,上个网都得去镇上

网友:
电机顺序插错了。

网友A:
桨没错的话,那电调插在飞控上的顺序正确了吗?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检查过,都对了的

楼主:
检查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没错的话,那电调插在飞控上的顺序正确了吗?

对了的呀

网友B:
水平校准  等等 一系列的检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校准  等等 一系列的检查啊,

哪吒飞控有这项吗,是在水平面装的

网友C:
估计是桨的旋转方向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吒飞控有这项吗,是在水平面装的

哪估计是没有校准水平

网友:
不应该啊

网友:
是不是重心太偏了

网友:
电机、电调线, 桨的正反。。。检查一下。如果是起飞接着就翻那应该是这些问题吧。

网友:
确定没装错,预热5分钟在飞

网友D:
电机转向、桨的方向、电调位置都对的话就是飞控的问题了,校准水平

网友E:
电调线是不是反了   桨是不是装错   都有可能   话说你这个得有多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桨的旋转方向错了吧

每个桨的旋转方向检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转向、桨的方向、电调位置都对的话就是飞控的问题了,校准水平

怎么校准?

楼主:
如图所示,重心在中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线是不是反了   桨是不是装错   都有可能   话说你这个得有多重啊。。。

重量没称,得50%油门才有动静

网友:
磁罗盘校准了吗?如果电机旋转方向没错,那就是磁罗盘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飞控接线,以及电机电池接线无错的话,那就是可能动力系统搭配问题了,这之间可能是起飞重量与升力的搭配错误,电机与桨的搭配错误,也有可能是电池供电不稳定。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起飞重量与升力搭配。称重计算拉力,其次是电池,最后是电机与桨,我几年前玩的2814电机,那时候论坛还没几个,就是搭配错了桨,起飞就摔,立马换桨,ok了,所以很多问题还是该仔细排查,或许你的接线或者飞控有错误。仔细排查吧!

网友F:
naza的飞行模式对吗?

网友G:
上过泡泡的课,按课程正确连接线路,电调通道没错,电机转动方向没错,桨没装错,主控前向没有装错,那就是你新手不会飞,
很多新手总以为飞多轴,起飞时,只要管好一个油门就行了,推油门JJ就会直线上升,收油门JJ就会直线下降,大错特错。
起飞时,不但要管好油门,别外的杆子也要及时修正,怎么起飞看NAZA-V2最后一课。
还有起飞前要用白骨爪或打帮手,进行飞行前的推油检查,注意有一定危险性,要保护好自己。

网友:
NAZA不是有说明书么

网友H:
不过每个马达座往外还那么多铝管是为什么,嫌JJ太轻,保护桨叶,做***,还是为了配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过每个马达座往外还那么多铝管是为什么,嫌JJ太轻,保护桨叶,做***,还是为了配重?

我也想知道,做成这样的轴,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知道,做成这样的轴,是为什么?!

保护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过泡泡的课,按课程正确连接线路,电调通道没错,电机转动方向没错,桨没装错,主控前向没有装错,那就是 ...

哪个网站有?

网友J:
按照说明书排查电机转向 电调接线 ,确保正确,如果还是这样,请你瞬间给油门50%,你慢慢推油门到50%,就是容易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za的飞行模式对吗?

几种模式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照说明书排查电机转向 电调接线 ,确保正确,如果还是这样,请你瞬间给油门50%,你慢慢推油门到50%,就是 ...

试试看

网友:
看照片,桨装错了。前方右边第一个是M1,逆时针左边是M2,M3........M1是逆时针,M2顺,逆。。。。。这样的

网友:
下面绑个大板凳,能压住整个飞机的,然后推油,打各种动作,看反应对不对,不对的话肯定还是电机次序有误

网友:
双手拿着机架脚,举过头顶,小开油门,举的人做前后左右摇摆状,就可以检查到哪一边的电机在用力,正确的应该是低的一边电机用力。

网友G:
打屁屁,玩多轴不知道有泡泡的教程,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自己点相关连接慢慢找,找不到跪挫衣板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种模式都试过了

波动三档开关可以选择gps模式,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吗?

网友:
又见泡泡老师打不认真学习的屁屁

网友:
这样的设置,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哦!但是如果其他都没问题的话,这样倒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桨的旋转方向检查过的

我也是新手,用的也是NAZA的飞控,装机调试试飞,都成功了,就是刚起飞时有点漂移,飞起来后靠摇杆控制之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个人感觉飞机应该没问题,是楼主技术问题,加油要果断,飞起来后靠遥控器修正。。。楼主没飞过模拟器吧?

网友:
拿在手里,让别人解锁,推油门。看看反馈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打屁屁,玩多轴不知道有泡泡的教程,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 ...

鄙视一下泡泡老师,虽然我也是认真看了你的教学才会飞的,但是你每次都是打人家PP,论坛里多少模友的PP被你黑手过了啊!

网友:
遥控器校准,飞控校准,都不可少!QQ说明书里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屁屁,玩多轴不知道有泡泡的教程,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五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 ...

好吧,下载了N多视频,回去慢慢学

网友:
感觉飞机铝管太长了 太长  长 长 了

网友:
naza 说明书上有

网友:
以上大神提到的如果都检查过了,建议再检查:1.各电调的行程全部重新校准一次;2.电调模式应该是默认值没有修改过吧?注意检查保护电压值等等;3.分别检查各电机和电调推油门可正常输出功率没有断油堵转之类的;4.换一块倍率过关的电池试试(这个问题比较隐蔽,电池倍率不够,由于线阻差异,会造成个别电调、电机率先进入低压保护模式,不能正常输出功率,必侧翻)

网友:
你要用姿态模式起飞才行呢, ,

网友K:
目测楼主的天七控没有设置为固定翼模式并关闭所有混控,没好好看说明书要打屁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测楼主的天七控没有设置为固定翼模式并关闭所有混控,没好好看说明书要打屁股的。

谢谢诸位大神的指点,就不一一谢谢过了,看过泡泡大师的视频后,600四轴已成功试飞,现转为650六轴,后续再发相关帖子

网友:
我都試過  接線、轉向、次序、全對也是起飛直接返轉   只有換飛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诸位大神的指点,就不一一谢谢过了,看过泡泡大师的视频后,600四轴已成功试飞,现转为650六轴,后续 ...

出了什麼錯報告一下,以給各位后來者借鏡一下,也給諸位前人看看自己的推論是否正確,共同學習

网友:
引用 网友L:
出了什麼錯報告一下,以給各位后來者借鏡一下,也給諸位前人看看自己的推論是否正確,共同學習

看来大家对这个帖子的结果很感兴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出了什麼錯報告一下,以給各位后來者借鏡一下,也給諸位前人看看自己的推論是否正確,共同學習

电调线接反了

网友(2015-03-13):
卫星数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