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3-3D云台抽

楼主(2014-10-27):
是球用错了和还是其它什么问题?

网友:
典型的甩头现象啊.可能震动大了,也可能是拍这个场景怪异.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在飞直线的时候,加速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刹车的时候也会这样。大疆技术出来看看怎样解决

网友:
这是云台在打嗝么,看得好纠结。

网友:
阴气太重,不要对着夜总会拍试试看

网友A:
这走线看着慌啊,先把机身的震动给排除了,因为很多人的故障都是因为机架震动过大

楼主:
各位在大大,这和拍什么没关系。别的地方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走线看着慌啊,先把机身的震动给排除了,因为很多人的故障都是因为机架震动过大

好像震动是不小,回头换机试试

网友:
楼下王老虎解释

网友:
这震动。。。AV专用频率???

网友B:
飛越650機架、 電機看起來有點像 t-motor 或者是 颼風牌
槳看不清楚!有點像碳槳(如果是的話別用了!震動超大)買10對山寨碳槳來挑選才有可能批配到一組可用的!
還不如直接上正廠apc槳!

看lz視頻果凍嚴重到不行阿!還是先解決震動問題吧!不然雲台一直處於保護狀況下當然搖個不停!

网友C:
楼主真有点意思
首先,场地选择偏要选择这个。看的人都不舒服的,不懂吗??忌讳懂不
其次,看看你机子布局,我实在不忍心看下去。布线一个字:乱。两个字:太乱。电调应该摆在电机下边 不要绑在机臂上面,这个是很讲究的,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再次,你有没有换其他黑色的或者灰色的减震球试过?这个是典型的果冻。我可以给你个建议,不妨在减震球里面塞些少许的海绵后再试试。但是塞海绵只是做到掩耳盗铃功效,根本不能消除机架震动过大的问题,画面甩头是由于机子震动过大造成云台电机自我保护引起的,你的机子存在风险。
最后,我还是要说,机子要重新布线,重新组装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有点意思
首先,场地选择偏要选择这个。看的人都不舒服的,不懂吗??忌讳懂不
...

不好意思选错地方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建议,正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飛越650機架、 電機看起來有點像 t-motor 或者是 颼風牌
槳看不清楚!有點像碳槳(如果是的話別用 ...

谢谢  确实是碳桨,电机是TM的,不知道折叠桨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实是碳桨,电机是TM的,不知道折叠桨如何?

折叠桨沒用過不敢妄下評論!但我用過飛越碳槳那質量不行退了!(震動大)現在用原裝 apc 你跟我的配置差不多

下圖為我裝機時隨手拍的

网友:
我刚买的也是这个病

网友:
【一条主线,两个基本焊点】解决甩头顽疾: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