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mmP51首飞惨炸!!

楼主(2014-10-27):
第一次起飞撞到树上,无损,第二次飞了不到一分钟,头朝下急速撞向地球!有个问题请教,无论我怎么调起落架,都不能在地面跑直线怎么解决?

看看修补***怎么样!!

网友:
起落架搞成外八字或内八字好些。万一滑跑的时候方向有点偏不要加速太快,慢慢加速,适当的用方向修正下,等后轮离地了在拉升舵。

网友:
很正常,往左边跑。起飞的时候方向和副翼往右边打,进行修正,快点推油门就上去了。我1米7 的p51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A:
还有,有人说:“起落架搞成外八字或内八字好些”我并不赞同,我已经飞了1米4的P51  三个,1米7 的p51一个,试出来的,就是起飞的时候方向和副翼往右边打,进行修正,快点推油门就上去了,很管用,1米 7的视频你看一下:

网友B:
最好不要在外面打补疤,应该在泡沫里多插些牙签后用胶粘,前后像钢筋一样加强。

网友C:
急速下降应该是失速了。速度太慢了。。。

网友:
跑不直正常啊,这个就跟轴传的车一样,你见过那个竞赛电房是用轴传的。这个跟那个原理一样

网友:
跑不直是后三点起落架的天性!

网友:
这个只能安慰下了,表示同情。学费是要交的。

网友:
电机右拉角度不够  加大角度就好了  但是飞的时候方向还是需要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有人说:“起落架搞成外八字或内八字好些”我并不赞同,我已经飞了1米4的P51  三个,1米7 的p51一个 ...

不错!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急速下降应该是失速了。速度太慢了。。。

是呀!头朝下快到地面了,想加油门拉起来,不过晚了,加油门撞到了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在外面打补疤,应该在泡沫里多插些牙签后用胶粘,前后像钢筋一样加强。

我都补上了,多谢,再炸了机就这么办!

网友:
这么好的飞机,可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有,有人说:“起落架搞成外八字或内八字好些”我并不赞同,我已经飞了1米4的P51  三个,1米7 的p51一个 ...

起飞左偏是反扭,向右打副翼不起作用,反而起飞后向右偏,滑跑向右打方向即可,慢慢加大油门,后轮离地后,在加大油门拉杆!

网友D:
我飞了1.1米老乌鸦。1.1米竞速P51,800的还在路上,P51是2战机就漂亮,但最难飞的机型,下单翼灵活,失速点高。降落的带点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起飞左偏是反扭,向右打副翼不起作用,反而起飞后向右偏,滑跑向右打方向即可,慢慢加大油门,后轮离地后 ...

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起飞一点也不偏。起飞往右打方向,加副翼修正,效果非常好。

网友:
转速上来后方向就会直了,开始时要缓推油门

网友:
高度低的时候用方向进行修正保险点

网友A:
P51降落必须要有速度,至于多大的速度自己掌握,并且下滑线也很长。

网友:
800翼展的太灵活、不好飞。

网友:
好机,可惜了

网友:
我专门有博客介绍这架飞机
往左跑偏是正常的,方向舵伺候。直接栽下来是速度太慢,失速了
这个起落架结构基本不可能垂直,要么内八要么外八。当然选择外八。
飞机掌握特性以后其实好看好带好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51降落必须要有速度,至于多大的速度自己掌握,并且下滑线也很长。

有没有人:用‘吊机’的方法来

降落固定翼飞机呢?这样就不需要跑道了。

直接由助手接住 飞机机身。(前拉桨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有人说:“起落架搞成外八字或内八字好些”我并不赞同,我已经飞了1米4的P51  三个,1米7 的p51一个 ...

赞同,后三点起飞低速用方向舵修正、速度起来后用副翼,想真机起飞满满的都是像真!

网友:
FMS的800鸡鸡没调好很难飞的。。。要一定的经验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用‘吊机’的方法来

降落固定翼飞机呢?这样就不需要跑道了。

3D机可以,P51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飞了1.1米老乌鸦。1.1米竞速P51,800的还在路上,P51是2战机就漂亮,但最难飞的机型,下单翼灵活,失速点 ...

我也认为P51是二战中好看的战机,本来性搞个静态的,一想买个遥控的更过瘾,当静态也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51降落必须要有速度,至于多大的速度自己掌握,并且下滑线也很长。

是的,带油降落,今天飞1.4米海盗,第一个起落平安,第2个炸了4叶浆,第3个炸了3叶浆,悲催,都是降落离地1米把油收干净了,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带油降落,今天飞1.4米海盗,第一个起落平安,第2个炸了4叶浆,第3个炸了3叶浆,悲催,都是降落离 ...

我都飞机落地了才收油门。

网友:
看你们这么说,我是不是买几架空机备用?坏了直接换件继续啊!刚买的海盗还在路上

网友:
地球都被LZ撞坏啦

网友:
鎴戠幇鍦ㄤ篃鍦ㄧ帺1,4鐨刾51锝炲叧浜庨鏈鸿窇涓嶆妤间笂鍥炵瓟寰楀緢娓呮浜

网友F:
鍚庝笁鐐归鏈鸿捣椋烇紝灏忔补婊戣窇锛屾參鎱㈠姞閫燂紙瑕侀鍒ら鏈轰細涓嶄細璺戝亸锛屾彁鍓嶄慨鑸垫槸鍏抽敭锛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