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解释一下银燕9256和kst215的区别

楼主(2014-10-27):
两款舵机价位差几十块钱,不过和其他模友交流时,对两款的做工工艺,响应速度和齿轮什么的都褒贬不一。求真相啊

网友A:
选大众的吧~~模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差那么点钱。

网友:
听说银燕改进后,舵机还不错,没具体使用过,不好评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大众的吧~~模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差那么点钱。

大众最近不是闹断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最近不是闹断轴吗

网友:
坐等评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众最近不是闹断轴吗

后悬挂而已~~~~

网友:
同国产,感觉都挺良心...
KST相对来说早出名,一开始接触就属于价格中档舵机,而银燕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低端的,从品牌来定位容易给人感觉KST高档一些...我技术差,飞不出有啥感觉...
二手KST比较好出,折价也不会掉太多...

网友:
来看结果的

网友C:
选择KST 215吧   多不了多少钱。
至少KST的售后给力,不管什么原因舵机坏了都是免费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KST 215吧   多不了多少钱。
至少KST的售后给力,不管什么原因舵机坏了都是免费修理!

要是自己把舵机拆了,就不保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自己把舵机拆了,就不保修了吧

一样免维修费用

网友:
维修是免费,但是零件钱自己出,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同问,求良心模友给个公正客观评价

网友:
求高手实操测试。

网友D:
多数人是买KST的不会再买银燕,买了银燕的又不会转买KST,所以没有比较结果。楼主不妨两种都买回去比较试试得出结果告诉大家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数人是买KST的不会再买银燕,买了银燕的又不会转买KST,所以没有比较结果。楼主不妨两种都买回去比较试试 ...

学生党,伤不起啊

网友:
我全用KST的多

网友:
我用了KST215后又换了银燕9256,至于为什么,我以前发过贴,自己去翻翻就知道了。。。2款舵机性能接近,在小鸡上面无差别。。不过就耐用程度来讲,感觉还是银燕的齿更耐用,同样100起落,215虚位明显大于9256,至于炸鸡断输出轴这种事,只要脸不是特别的黑,不是谁都能碰到的。。。至于售后什么的,其实都一样,收取零件费,谁都能免费维修,。。我认为银燕性价比更好,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