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配置能玩什么模拟器

楼主(2014-10-27):
感觉G3.5有点卡,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楼主:
来张大点的吧,论坛图片压缩太厉害

网友:
配置 有点低

网友:
要流畅,win7至少2G内存起,最好4G(32位可能只用到3.25G)

网友A:
FMS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应该可以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
这配置上window 7 的点压力,
装回xp然后上g3.5,把效果全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这配置真的太低了·估计也是集成显卡,G跟P的估计都跑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张大点的吧,论坛图片压缩太厉害

内存太低,玩啥都会卡,凤凰开低画质应该还能流畅凑合吧。

网友:
加点内存,可能这个能用的规格不好找,找二手的吧,还便宜,不过要试一下兼容性。

网友:
阿童木的处理器本就是办公平台。所以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上你的网,逛论坛吧。光这内存加上系统,安装都可能报一大堆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