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电池C数不够吗?

楼主(2014-10-27):
我的四轴飞行器,配置为XA650PRO机架、大疆正品DJI WKM飞控、恒力4822KV690无刷
电机
、大疆30A无刷电调+APC1238桨,买来一直没有飞,最近试飞了几次,飞起来OSD数据显示电压集聚下降,马上落地,落地后电压立即反弹回来成为16.7,用的新买4S5000的
电池
,20C的。飞机重量为2300g,挂上BB响升空过程中,到4米左右BB响也开始报警,落地后BB响也就不响了,但是再起飞的时候BB响又响了,电压又降低到14.6了。请问这是不是电池的原因?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怎么解决,希望来个大师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B:
电池放多久啦?多少伏保存的?

网友C:
请问BB响设置多少V报警?

网友D:
是电池的原因
不过跟C数没半毛钱关系
Lipo电池这东西
就是个难伺候的主
不当使用
不当保存
立马死给你看
论坛电池帖一堆
去进修下
不然买多少死多少

网友E:
电池内阻大了

网友F:
弄个重载电源,地面载重,试试看就知道是不是电池问题了

网友G:
电池是有内阻的,这个现象太正常不过了。用这种电池的时候,BB响不能设定在3.7V,要适当给低一些。当然了,负载运行的时候电池的端电压不要低于3.3V,不然太容易过放。

网友H:
我也认为是电池的问题。我飞四轴用的都是20C的电池。充满电看看充进去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