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JI:新买的NAZA MV2 关于接收机的失控设置。

楼主(2014-10-27):
如题,接收机失控后进入保护,在配对接收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把油门设最低还是有一定百分比? 姿态,GPS,返航控制通道应该在接收机进入保护时输出的状态应该是哪个?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原因在于飞控在得知接收机无信号变化才进入失控保护的时间是3秒。也就是接收机失联,接收机立即输出处0油门(如果配对时选择了0),这时飞控接收0油门信号并且持续三。这不就有可能炸鸡吗?望高手能解答。

网友A:
你在设置这个失控保护的时候,,,看见手动 姿态模式,gps模式, 中间还有个失控保护模式, 你要用微调把滑块调在这个失控模式上,,然后在去设置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B:
看的眼晕!

网友C:
DJI的飞控都是智能返航,在没有遥控信号时,飞控都是悬停3秒后自动进入返航模式。失控后遥控器的杆量对飞控没有任何影响,时油门不要设置失控为0,飞控最好设为“电机智能”,因为重新得到连接控制后油门杆量影响飞控。飞控只有在GPS模式下才能自动返航。
所以,失控的设置在遥控器上只需要设置脚架的放下,其他一律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