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已经拉过一半了才开始转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7):
调试飞行器过程中发现电机不同时转,而且油门已经拉过一半了才开始转怎么回事

网友A:
电调行程较准了吗?控的油门舵角与曲线正确不?

网友:
油门行程重新校准

网友:
肯定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网友B:
LZ沒說明是哪種飛控?

网友:
校準遙控器和油門行程,, 自稳模式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沒說明是哪種飛控?

用的是mwc all in one pro
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行程较准了吗?控的油门舵角与曲线正确不?

校准了,不接飞控单独校准时都是一拉油门就启动了,但是四个插头插上mwc飞控启动就必须拉到一半油门才启动,而且慢慢向上推有三个一起转,还有一个电机不转,这是为什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2.3的固件用的2.2软件的调试的pid

网友:
你的是gps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