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飞鲨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4-10-27):
求教:
      大飞鲨给澄星cx20定制的飞控,这个飞控的调参软件,以及和电脑的链接线,是普通的那种2302的芯片连接线吗?还是切糕的那种升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线

那为什么飞控是三根线,而其他的普通升级模块是四根线?

网友B:
我用手机线都可以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手机线都可以连的

是直接链接飞控,不是机身的外置借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链接飞控,不是机身的外置借口

我没有看到飞控身上有u口啊

网友:
哦,对了,我是原版x8,不是澄星定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