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的51T直驱皮带轮

楼主(2014-10-27):
直驱飞起来比对转要爽,当然,我只飞450,大鸡就不清楚了。
但目前飞魔士或者TG的皮带轮都偏小,只有43T,配合尾巴10T,感觉不是那么的硬朗。
偶然的机会摩友去找人定制了51T皮带轮,然后尾巴用11T,应该相当爽。

全实心实在太重,回来后又做了二次加工,镂掉了一部分多余的。

网友:
卖不?  田刚直驱能不能用?

网友:
真讲究啊

网友:
徐师傅,赶紧上机测试,这个得钻几个洞偷轻

网友:
大神级的啊  赞 赞 赞

网友:
TG450能用吗

网友A:
50T也是可以用的没必要专门定制5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T也是可以用的没必要专门定制51T

哪里有50T卖,求链接。

网友B:
个人感觉直驱皮带打滑的罪魁祸首是 尾皮带轮。 如果尾皮带轮能相应的增大那么几个 T 的话打滑现象会稍微有所缓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50T卖,求链接。

50T这种同步轮都是常用主流规格,上X宝一搜就出好多,便宜的才10几块一个,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拿回来稍微改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直驱皮带打滑的罪魁祸首是 尾皮带轮。 如果尾皮带轮能相应的增大那么几个 T 的话打滑现象会稍微有 ...

加大皮带轮T数就是为了让尾齿可以大点,加大的目的不是为了盲目的增加转速,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方式打滑,以前是43:10,现在改成51:11,应该会比之前的强。

网友:
卖不卖?想屯几百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大皮带轮T数就是为了让尾齿可以大点,加大的目的不是为了盲目的增加转速,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方式打滑 ...

难道你也定制了 加大的尾巴皮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也定制了 加大的尾巴皮带?

尾齿不用定制,TG是10T,亚拓是11T,现成就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尾齿不用定制,TG是10T,亚拓是11T,现成就有

个人感觉 现成的还是会有可能打滑。起码我感觉是这样的。 尾巴不加大直径,只是单纯的提高了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 现成的还是会有可能打滑。起码我感觉是这样的。 尾巴不加大直径,只是单纯的提高了转速

尾巴加多1T总比不加强。

网友:
有这神器,可以试2000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巴加多1T总比不加强。

那是  多加1T甚好!!

网友:
楼主是我老大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可以让2个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淘宝有加工的,但要很大数量才接单。我TG450改飞魔士的,尾桨转速不够,老跑偏,我都放置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可以让2个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淘宝有加工的,但要很大数量才接单。我TG450改飞魔士的,尾 ...

本次才定了20个,目前已经全部瓜分了,还有不少在排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可以让2个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淘宝有加工的,但要很大数量才接单。我TG450改飞魔士的,尾 ...

你可以完全抛弃飞魔士的皮带传动部分,大齿座用鸭子的,将单向反过来装,用鸭子的单向套,然后配合固朗的46T,尾巴依然用10T,就能达到4.6的传动比,用450L的尾桨很爽的。
这是我们以前的飞法。

就是这个皮带轮,46T的,一包两个货也不多了,赶紧。
这个的设计跟鸭子的一样,所以用鸭子全套大齿部分跟他能完美配合,唯一的缺点的炸鸡几十次皮带轮会开裂。
不过也算不错了,比原来的43T爽不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完全抛弃飞魔士的皮带传动部分,大齿座用鸭子的,将单向反过来装,用鸭子的单向套,然后配合固朗的 ...

多谢回复了!!!看来我要买2个回来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人啊 可以让2个吗?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淘宝有加工的,但要很大数量才接单。我TG450改飞魔士的,尾 ...

尾齿是多少齿的?

11T?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尾齿是多少齿的?

11T?

用7075改装尾巴,还是10T的,

网友F:
哪位大哥,大爷出几个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位大哥,大爷出几个给我啊

几个!?  炒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0T这种同步轮都是常用主流规格,上X宝一搜就出好多,便宜的才10几块一个,有一定动手能力的拿回来稍微改 ...

求链接,我搜出来都是没货或者货不对的,你是不是随口说是哦

楼主:
把一边挡板拆掉完美移植到TG450上重量11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求链接,我搜出来都是没货或者货不对的,你是不是随口说是哦

怎么我搜得出你搜不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搜得出你搜不出啊

这个齿轮宽20mm要锯成4mm毛病都会搞出来,并且样子全不像,还是算了吧

网友G:
我也是支取爱好者,下置的直驱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支取爱好者,下置的直驱效果不好

直驱的唯一缺点就是机身侧得比对转多,但还是比讨厌的跳齿要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