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想飞3D板机,那一款KT板机好飞?

楼主(2014-10-27):
以前没有飞过KT板的3D机,请教一下那一款机型机型好飞?主要是联系吊机。

网友A:
室内的轻,都没问题,室外的就CLICK或水星吧。

网友B:
建议要练习吊机不要用kt的epp的很耐摔!轻点的好吊机

网友C:
练吊机应该是EPP的好吧。重量200克左右的。KT的太不耐炸了。我现在用的EPP的重量200多一点。炸了不下200次了。基本没大碍。目前只学会正面吊机。扭力转还不行。

网友D:
我一直用的EPP舱身机练,炸了快50次了,还能飞,性能几乎没下降。以前是以为KT机不耐炸,但听说某些优质KT板机也很耐炸,口碑不错,所以订了两架KT的EXTRA330。

楼主(2014-11-30):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啦。现在马上入手

网友F:
EPP耐摔。吊机肯定棒

网友G:
kt的不是很耐炸,比较可以修机能力

网友H:
一直飞330.没时间飞,还不会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