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 gh4 能挂松下7-14的镜头吗

楼主(2014-10-27):
不想用奥林巴斯12定焦  能不能用7—14镜头吗?卖镜头的那个人说用不了 7—14的镜头 有用过的解答一下呗  省的买了白买  在线等 谢谢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请Teabus的来说一下

网友:
我拿到后会试试12-35

网友:
这个镜头直径为70,多重了250克,安装和配平看来都是问题。

网友:
可以用的,陈导就是用的这个超广角镜头,只要自己调节下重心就行了

网友A:
没问题,试过可以

网友:
完全可以 我就学陈导挂的7-14 就是最开始找重心比较费劲 我这个调完后就焊死 省着麻烦
但每次云台自检的时候 俯仰因为遮光罩的问题不能转整圈 不过也不影响自检

网友B:
Z1400被你们这帮人整成百变云台了,这么牛B云台厂家知道吗?
现在问题来了:云台通用性到底哪家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Z1400被你们这帮人整成百变云台了,这么牛B云台厂家知道吗?
现在问题来了:云台通用性到底哪家强???

不知有没有用A7系列的朋友,零度说支持,但暂时没有官方的快门线(拍照用)。

网友:
我用过A7S 没问题 而且A7S用15mm广角 已经很广 畸变控制得相当好

网友:
本帖土豪云集啊,又是牛头又是A7S的,好吧,我准备把5N挂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试过可以

用改动一些东西吗?还是直接调完重心就可以用???

网友C:
都能挂,改装高手自己可以动手来,自己不能动手的来找我,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能挂,改装高手自己可以动手来,自己不能动手的来找我,我来!

最后还是买的12定焦  今天去你们店了   让刘洋调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还是买的12定焦  今天去你们店了   让刘洋调了下!

感谢亲的惠顾,下次替我有小点心送

网友:
俯仰不能360度

网友(2014-11-2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试过可以

你好,请教GH414-F2.5的镜头航拍时怎么对焦设置?感觉有点速度就虚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