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级三项竞时介绍

楼主(2014-10-27):
把跟贴整理了一下拿出來,否则不被人注意.

F1A国际级牵引模型滑翔机
飞行重量410克,是靠一根50米(规则是5公斤拉力下)的牵引线
像放风筝一样把它拉到头顶,脫钩,滑翔。
如今的F1A为了提高成绩,可以做到:
第-,圆周牵引,即运动员把飞机拉起之后不忙于脫钩,通过手中的一
根牵引线控制飞机在空中盘旋,目的是找(或等)上升气流。当然牵引钩
的设计必须滿足这一系列的技朮动作。
第二,大拉力脫钩:这又是-套复杂的技术动作。首先要保证飞机的强度、
刚度,碳纤维复合材料满足了它。运动员手感,或看到参照物遇到上升气流后
拼命奔跑,用力下拉再将牵引线弹出完成脫钩。当然也需要完美的牵引钩设计
才能完成。
第三,模型急跃上升,推扞改平,转入滑翔,完成整个牵引过程。这套动作是靠
模型上机械或电子的控时器控制完成的,当前牵引模型大部分是采用电子控制,
因为精准可实现二次推杆,争取更大高度。高水平可达100多米。七、八十米
是很容易达到的。
第四,滑翔。
第五,迫降。也有机械或电子两种控制。点迫降在1983年国际航联就禁止了。

楼主:
F1B国际级橡筋动力模型
飞行重量230克,升力面积19平方分米,橡筋30克。
当今的模型飞行高度无气流可达120米左右。
由于动力橡筋的能量释放曲线前期很陡,大多都采用变距机头,
在爬升初期可控制延时开桨,水平、垂直、或机翼安装角、机翼差安
装角,以保证垂直爬升,大约5~6秒后转入盘旋上升,动力完后
螺旋桨止动收起,开始滑翔,滿分后迫降着陸。
还要提的是绕橡筋:
为了提高爬升高度,运动员会拼命将橡筋拉长,绕速由快到慢,
均匀前行,把橡筋使用到极限。很易"炸"。以前是在机身内
绕,当今都通过一个铝合金半管,加-个反转钩在外面单绕。
然后再放入机身,装上机头。这样对飞机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F1B国际级橡筋动力模型
飞行重量230克,升力面积19平方分米,橡筋30克。
当今的模型飞行高度无气流 ...

F1C国际级自由飞750克动力2‧5CC发动机,动力时间5秒,国际航联编号f1c。
发动机有压然式、电点火式、热火式(即有白金絲热火头,当起动之后断掉电源,
仍是热的可连续工作)当今热火发动机转速高达三万以上,螺旋桨浆尖速度己近音
速,当今自由飞发动机装有变速机构4:1,桨径加大[拉力与直径的4次方成正
比]。
自由飞在这种强大拉力下垂直起飞,高度5秒爬-百五六十米不在话下。富油停车
、推扞改平转入滑翔,为了减少爬升阻力还有折叠式机翼设计,这一切动作都是靠
控时器来完成的,自由飞当今大都选用电子控时器。
自由飞起飞,尤其几架同时飞,非常震撼。

三项竞时:如果说F1C是帝的话,F1B就是后,F1A就是魂。

照片上的小伙是北 京高原,今年全国比赛或自由飞冠军,在蒙古的亚錦赛上同队友
获团体冠軍。

国际级自由飞模型

楼主:
F1C国际级自由飞模型
国际级自由飞750克动力2‧5CC发动机,动力时间5秒,
发动机有压然式、当今使用的是热火式(即有白金絲热火头,当起动之后断掉电源,
仍是热的可连续工作)当今热火发动机转速高达三万以上,螺旋桨浆尖速度己近音
速,当今自由飞发动机装有变速机构4:1,桨径加大[拉力与直径的4次方成正
比]。
自由飞在这种强大拉力下垂直起飞,高度5秒爬-百五六十米不在话下。富油停车
、推扞改平转入滑翔,为了减少爬升阻力还有折叠式机翼设计,这一切动作都是靠
控时器来完成的,自由飞当今大都选用电子控时器。
自由飞起飞,尤其几架同时飞,非常震撼。

三项竞时:如果说F1C是帝的话,F1B就是后,F1A就是魂。

照片上的小伙是北 京高原,今年全国比赛或自由飞冠军,在蒙古的亚錦赛上同队友
获团体冠軍。

网友:
F1C的顶一下。

网友A:
长知识。。。真想见识一下楼主说的震撼啊
f1c第三张图的飞机上过杂志,设计的真精妙啊

网友B:
这一个机身,得3000大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个机身,得3000大洋吧

拿不下,美金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知识。。。真想见识一下楼主说的震撼啊
f1c第三张图的飞机上过杂志,设计的真精妙啊

这是一架折叠翼飞机,当出手爬升阶段机翼折起,停车后打开进入滑翔'.

网友:
第一次见燃油发动机的滑翔机

网友:
专业级的装备啊!

网友:
木有看见自由飞的介绍

网友C:
F1C活塞式发动机动力飞机
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2.5CC
最小飞行重量:300克/CC
最小翼载荷:20克/平方分米
比赛时发动机最大工作时间:5秒
预赛7轮,首轮最大测定时间240秒,之后6轮为180秒
预赛全部满分后加入加时赛,每轮递增120秒

我随手发几张照片,目前F1C动力大致两种,一种是直接驱动,一种是齿轮减速;机翼形制分为固定式机翼、折叠式机翼、可变襟翼式机翼; 控时机构分为机械和电子。

安装机械控时器的减速发动机飞机

安装机械控时器的减速发动机飞机

安装电子控时器的直驱飞机

安装电子控时器的直驱飞机

电子控时器

电子控时器

楼主:
F1C国际级自由飞
飞行重量750克动力2‧5CC发动机,动力时间5秒.
发动机有压然式、热火式,当今采用的是热大式(即有白金絲热火头,当发动机起动
之后断掉电源,白金絲的热火头仍是热的可连续工作)当今热火发动机转速高达三万
以上,螺旋桨浆尖速度己近音速,当今自由飞发动机装有变速机构,桨径可加大,拉力
提高[拉力与直径的4次方成正比]。
自由飞在这种强大拉力下垂直起飞,高度5秒爬-百五六十米不在话下。富油停车
、推扞改平转入滑翔,为了减少爬升阻力还有折叠式机翼设计,这一切动作都是靠
控时器来完成的,自由飞当今大都选用电子控时器。
自由飞起飞,尤其几架同时飞,非常震撼。

三项竞时:如果说F1C是帝的话,F1B就是后,F1A就是魂。

照片上的小伙是北 京高原,今年全国比赛或自由飞冠军,在蒙古的亚錦赛上同队友
获团体冠軍。

楼主:
引用 网友C:
F1C活塞式发动机动力飞机
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2.5CC
最小飞行重量:300克/CC

我转过来了,怎么沒了,前面还有人说在杂志上看过第三张照片.还看到了烧油的滑翔机.
补的好.

楼主:
F1C国际级自由飞
飞行重量750克,动力2‧5CC发动机,动力时间5秒,
发动机有压然式、热火式,当前采用的是热火式(即有白金絲热火头,当发动机起动
之后断掉电源,发动机仍连续工作)发动机转速高达三万以上,螺旋桨浆尖速度己近音
速,当今自由飞发动机装有变速机构,桨径加大可提高拉力[拉力与直径的4次方成正
比]。
自由飞在这种强大拉力下垂直起飞,高度5秒爬-百五六十米不在话下。富油停车
、推扞改平转入滑翔,为了减少爬升阻力还有折叠式机翼设计,这一切动作都是靠
控时器来完成的,自由飞当今大都选用电子控时器。
自由飞,尤其几架同时起飞,非常震撼。

三项竞时:如果说F1C是帝的话,F1B就是后,F1A就是魂。

照片上的小伙是北 京高原,今年全国比赛或自由飞冠军,在蒙古的亚錦赛上同队友
获团体冠軍。

楼主:
FlC国际级自由飞.
飞行重量750克,动力2‧5CC发动机,动力时间5秒,
发动机有压然式、热火式,当今都采用热火式(点火用的是白金絲热火头,发动机
起动之后断掉电源,发动机仍可连续工作)当今发动机转速高达三万以上,螺旋桨
浆尖速度己近音速,发动机装有减速机构,加大桨径提高拉力.[拉力与直径的4次方成正比]。
自由飞在这种强大拉力下垂直起飞,爬片高度在5秒内-百五六十米己不在话下。富油停车
、推扞改平转入滑翔,为了减少爬升阻力还有折叠式机翼设计,这一切动作都是靠
控时器来完成的,自由飞当今大都选用电子控时器。
自由飞起飞,尤其几架同时飞,非常震撼。

照片上的小伙是北 京高原,今年全国比赛或自由飞冠军,在蒙古的亚錦赛上又同
老将邹炯宇,董春来,获团体冠軍。

三项竞时:如果说F1C是帝的话,F1B就是后,F1A就是魂。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啊?

网友D:
    学习,欣赏,点赞!看打开前机身的现代FIA,非常感兴趣的同时,也非常感慨。能看出,不但要有比以往更高的手艺,而且必须有电子、自动化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技术进步之大,当属跨越式,当属新概念。感谢楼主的介绍。希望今后有机会时能够进一步了解和学习到技术细节以及工艺方面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欣赏,点赞!看打开前机身的现代FIA,非常感兴趣的同时,也非常感慨。能看出,不但要有比以 ...

三项竞时:用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朮,新理念在所有模型当中是最多的.
千万不要小看自由飞.

网友(2015-02-13):
八十年代中期在学校飞过P1C,时间过得真快!现在的规则都不限升力面积了,和以前不同了。

网友(2015-03-18):
地处航模弱省、弱市,奥运政策后,没有机会接触高水平自由飞模型。很羡慕。点赞!

网友:
发动机、减速组太炫了!

网友C:
回XXBO,确实现在F1C没有规定升力面积,但是比赛时规定最小翼载荷为20克/平方分米,按规定飞机最小起飞重量为750克,所以机翼面积约计37平方分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XXBO,确实现在F1C没有规定升力面积,但是比赛时规定最小翼载荷为20克/平方分米,按规定飞机最小起飞重量 ...

还有一条规定:每毫升发动机工作容积的最小飞行重量为300克/毫升。
发动机最大工作容积:2‧5毫升。

例:发动机为2‧49毫升,即飞行重量不小于2‧49×300克=747克。
最小翼载荷20克:那么747克÷20克=37‧35平方分米。

网友(2015-11-07):
呼唤自由飞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