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spektrum dx9 与610 接收机的拉距,1.6KM出现失控

楼主(2014-10-27):
箭头是失控的地方,遥控挂在这,然后一直沿着公路,开电动车拿着下面那个接收机, 1.6km举起手来 还信号,低了就会丢失。 箭头位置是一个上坡,根遥控的距离差不多吧,

遥控的天线没对准那边方向。一切看图。

接收机:原厂ar610

网友:
空中距离还要远些

网友:
天C限制150mw,最多也就2km,得空测试下DX11有多少功率,貌似……好像……用FF9到过6km

网友A:
遥控器有人动摇杆吗?光看灯结果不准确
天线不朝接收机方向才能距离远,所以不是件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有人动摇杆吗?光看灯结果不准确
天线不朝接收机方向才能距离远,所以不是件坏事

没人动的。 我把舵机插在油门通道,失控后 舵机是到0的。 我遥控上掰到100油门 然后再开车出去~~~

今晚又去试了, 遥控放地面20cm高。 1.7km完全没信号。过程有丢失信号~

网友A:
嗯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用这个办法测的话,实际可用距离大概是3/4 到 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我也用过这个方法。用这个办法测的话,实际可用距离大概是3/4 到 2/3

足够啦,就是好奇距离才试下的

网友:
在地面拉距的结果是最低的结果。因为地面还有折射效应。离开地面再高一些效果会更明显些。不如你找个高层楼房到顶上试一试。

网友:
不错不错,普通飞行够用了

网友B:
遥控器不怕别人偷了啊?

网友:
楼主  辛苦  俺一般的飞行半径小于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不怕别人偷了啊?

那个房子里面有个在看公路(施工中)的老人,经常在那飞 和他认识 他帮我看着。

网友:
我也想买DX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