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3D怎么设置俯仰?

楼主(2014-10-27):
客服说映射一个通道过去,我用D10  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听客户的就给它一个通道呗!

网友A:
隨便一個通道!最好為旋扭、或撥桿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隨便一個通道!最好為旋扭、或撥桿即可!

请问,俯仰可以单独一个遥控器控制吗?

网友:
H33D要接飛控!因該沒辦法單獨另外用其他遙控器控制
你可以自己試試!也沒人會這樣幹吧!狗三又不是z15飛控手加航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