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图传只显示高度不显示距离

楼主(2014-10-27):
大家好!我用的是大疆A2 iOSS!请高人指点!我的
图传
只显示高度不现实距离!急死我了!每次都不知道自己飞多远,只知道多高!!是我A2飞控有问题还是iOSD有问题!!

网友A:
在GPS状态下么?定了home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PS状态下么?定了home点么?
现在就是!!不知道'但是好像不暴闪搜星了!!开始应该是暴闪确定返航位置!我等了很久它也不暴闪,然后就10颗星!

网友A:
你自己重新定一个返航点然后试试看出不出来。因为他距离是根据返航点来算的,

网友B:
要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C:
IOSS 这是 大疆出的吗?难怪只显示高度不显示距离!!!

网友D:
卫星问题吧试着覆盖锡纸于gps吧记得防止导电

楼主:
我朋友帮我弄的!我也不太清楚!!到参数里设置返航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