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到的图传,居然用不起

楼主(2014-10-27):
今天才收到的200MW发射和305的接受  我接受接线应该没错吧   发射那  我发射那就通电 黄黑线接山狗的白黑线  开TV模式   显示器那一点都没信号   以前我用1.2G图传发射接受通电后不管有没有摄像头 都会闪烁 我用这5.8G的接上一点反应都没  我怀疑是接受发射其中之一的问题吧  接受线路一切正常。求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   我OSD给弄丢了 新的还没到   到时候再上OSD看看

网友A:
你发射机 是没有装天线就通电了吗 ?这样容易烧发射机!!

网友:
频率错了会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射机 是没有装天线就通电了吗 ?这样容易烧发射机!!

不是这个问题 我上了天线的

楼主:
我按照说明书上搞的  图片黑是发射机白开关    我也试了图上的白为发射的白   也都不行     你们试的时候即使不查摄像头  显示器会不会有反应

网友B:
线路没啥问题,你拔掉白色音频线,看看接收器有没有开关......

网友C:
你的好像我的那款,我的刚才不小心给搞烧了,也是没图像,瞎搞几天了,今天终于烧了,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没啥问题,你拔掉白色音频线,看看接收器有没有开关......

接收机没开关 但是有个指示灯  灯是亮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好像我的那款,我的刚才不小心给搞烧了,也是没图像,瞎搞几天了,今天终于烧了,悲剧

那意思是你的到目前为止也没用起就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到货不行,返厂回来装上飞机之后猛推几下油门信号中断蓝屏两次之后就这样了。

到货不行? 不会也是我这个情况吧?

网友:
图里白色的是开关的拨杆的位置。。。
原厂图太误导人了。

网友D:
把DVD的视频输出信号接到发射模块的AV输入上,接收可以看到DVD的图像,我就是这样实验的,很好用,非常清晰

网友:
不接信号源,  显示器没有反应是蓝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的好像我的那款,我的刚才不小心给搞烧了,也是没图像,瞎搞几天了,今天终于烧了,悲剧

昨晚我的刚烧,发售后会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昨晚我的刚烧,发售后会修么

最好换一个,修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换一个,修是肯定可以的

省还是省钱,修修吧

网友:
就坏了啊?这质量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你图,发射的频率是5945接收是5704,当然对不上你把拨码全打下来就是5945,那就可以连上,这款产品,的频 ...

这是图传的发射接受图 接受都是5开头的 发射都是2开头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对得上 到底是CH1对应CH1 还是 这个是发射频道怎么个样子接受就是怎么个样子    大哥 你指点下  我也不想调什么频道了 我是给搞昏了 你说个频道  发射怎么调频道怎么调

网友:
怎么是2开头的?难道是2.4G图传?

网友:
频率图是2.4g的,不对,找卖家要吧
还有就是确定av输入信号有图像,我又一次就是因为摄像头坏了以为图传坏了还去返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DVD的视频输出信号接到发射模块的AV输入上,接收可以看到DVD的图像,我就是这样实验的,很好用,非常清晰 ...

恕小弟愚昧,能不能说得通俗点 我不太懂。

网友:
可恶的拨码开关

网友G:
TV模式对吗?正确的是AV模式!

网友:
频率是否一致
开关也要一直
就这样就ok了很简单呢

网友:
我也烧过ts353,飞机飞完,放了一冬天,再加没图像,剧烈发热,返场收了我维修费和运费,回来还是坏的,厂家一口咬定修好了,没办法只能吃个哑巴亏,现在换了个别家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G:
TV模式对吗?正确的是AV模式!

是的  TV模式   以前我飞固定翼FPV一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