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27试飞又撞毁!!!

楼主(2014-10-27):
试飞5次都是转弯时机头撞地失败告终,在请教前辈们之后改进电池仓后重心后移.今天又试飞、结果扔出去的时候力度不够、下滑了些、然后飞机在爬升过程中撞上了离地3米的一根悬在空中的钢绳、又碎了!第6次、碎了6次.毁了3架Kt板空机,所幸的是初机身外其他配件并未受损、泪啊!是不是不经过练习模拟器直接做飞机来学飞成功不了呢

网友:
每当你想放弃的时候,其实你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

网友:
没有经过模拟练习直接飞,学费比练过模拟的要多得多,天才除外。不练模拟,飞什么飞机都是炸。

网友:
我正在练习模拟,练习发了再入手,现练了三天了,四轴才凑合飞

网友:
我模拟练习有三天了,四轴才凑合飞,练好了再入手真机

楼主:
哎!欲哭无泪啊

网友A:
lz知道这架飞机重心在哪里吗?
一般飞机宁可头重也不要尾巴重。
转弯机头撞地,是正常直线爬高飞行一段距离后转弯时撞地,还是起飞后不由自主转弯撞地?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炸了10幾台,現在剛學會繞場轉圈圈,我感覺就是動作不能太大,這是新手很難改的毛病,
再來就是,起飛第一件事,先拉到安全高度再說,剩下技術性問題我也不懂,例如電裝,重心,展玄比等...

网友:
先上模拟器

网友B:
为何不练模拟器?
找当地老鸟旁观一下。

网友C:
“扔出去的时候力度不够、下滑了些、然后飞机在爬升过程中撞上了离地3米的一根悬在空中的钢绳”——这种都属于低级错误,飞机没调好,出手技术不扎实,飞场没找好,重心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练模拟器?
找当地老鸟旁观一下。

因为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航模不知道有模拟器练习,这事也是回来上论坛听前辈们说的,我本地这也没有老鸟啊、就我一个笨鸟飞来飞去不成功啊

网友D:
失败是成功他妈,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出去的时候力度不够、下滑了些、然后飞机在爬升过程中撞上了离地3米的一根悬在空中的钢绳”——这种都 ...

前辈说的是啊,因为身边也没有玩航模的,也找不到指导的师傅、不知道怎么调试、重心虽然调来调去几次了,都是不清楚准确位置所以可能还是没调对自己是在电视看到后上网买的KT板和其它配件自己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败是成功他妈,继续

经不住这么多失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练模拟器?
找当地老鸟旁观一下。

之前是电视上看到航模的.也不知道还有模拟器练习、自己买来KT板和配件做的,身边也没有玩航模的啊

网友:
玩这个没有不炸的,不行就去模拟器一段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知道这架飞机重心在哪里吗?
一般飞机宁可头重也不要尾巴重。
转弯机头撞地,是正常直线爬高飞行一段距 ...

是在爬升高度够了(10-20m)之后平飞时候,一转弯就一头栽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爬升高度够了(10-20m)之后平飞时候,一转弯就一头栽下来了

转弯时 打舵的量要小 同时加一把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爬升高度够了(10-20m)之后平飞时候,一转弯就一头栽下来了

那应该是转弯时速度太小了或者转弯过急,翼尖失速了
试试看转弯时保持速度或者稍微给点油,同时把半径拉大点。

网友:
我练了模拟器,等我炸了5架f15kt机之后就爽飞了,哈哈,直接楼顶阳台飞,爽的一比啊,就是我近视眼,不能飞太远,要不然看不清姿态

网友:
用模拟器前提,有老鸟就最好,电池重心用安装电池用手投掷飞机,看看落地有没有平滑,不平滑就前后移动电池,然后了解百分之几的油门起飞,看多点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转弯时速度太小了或者转弯过急,翼尖失速了
试试看转弯时保持速度或者稍微给点油,同时把半径拉 ...

嗯,等有空了重新做一个再飞飞看

网友:
越挫越勇!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是电视上看到航模的.也不知道还有模拟器练习、自己买来KT板和配件做的,身边也没有玩航模的啊

在本论坛的各个版块里找找呢,应该有你当地的模友!

网友:
找个师傅事半功倍~~

网友E:
我也是在学飞SU-27,我的做法是飞机放飞前先栓查飞机要牢固升降舵混控要灵活,四个翼面要平整。起飞后油门和升降舵要协调,动作宜小。先练起飞和降落,减少炸机。先让飞机自然盘。油门减小点升降舵让飞机向上,二者协调飞机平稳动作可减少炸机。

网友(2014-12-02):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在学飞SU-27,我的做法是飞机放飞前先栓查飞机要牢固升降舵混控要灵活,四个翼面要平整。起飞后油门 ...

我的SU-27  飞起来总是机头翘起   是我控制没有调整好还是重心的位置~~   买套装KT板件